12伏普通电源输出并联一个12伏电池就是不断电电源???

楼主(2023-07-22):
12伏普通电源输出并联一个12伏电池就是不断电电源???无意中逛了一些网购平台,发现现在很多号称监控摄像头不断电电源,居然就是一个输出并联电池,这个这么简单粗暴的被炒作成了不断电神器,而且串联电池的容量被当并联容量宣传,为了赚钱都这么赤裸裸了?

网友A:
哈哈,这还真是不间断电源,低压直流供电和交流供电不一样,这种设计是最简单高效的方案,很多厂家采用,三块锂电做备用电源,电压略低于变压器输出的12V,用一个二极管隔离,再加个充电保护电路就是全套方案,当市电停电时,直流12V消失,电池组可以无间断通过二极管开始供电,因为摄像头内部有DC-DC稳压电路,所以三节锂电电压低些不影响工作,至于容量宣传,那个就属于现在的常态了,没人管,那就看谁能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还真是不间断电源,低压直流供电和交流供电不一样,这种设计是最简单高效的方案,很多厂家采用,三块锂 ...

输出负载与电池并联在一起,那个电池唯一的保护就是那电池的三串成12伏保护板了,以为不断电电源有多么高大上,谁知道就是这样简单粗暴,这个就是赌电池充放电次数多才坏,坏了也不知道,只有真的停电才知道,因为监控黑屏了

网友:
12伏普通电源输出并联一个12伏电池就是不断电电源 ------ 广义上说,是这样的!
串联电池的容量被当并联容量宣传 ------ 你了解在线式 UPS 的工作原理吗?那样的工作方式存在转换效率,某些方面说还不如这样的!

楼主:
看了下网上卖的输出并联电池算不断电电源方案的,目前有二派系代表作品,一种是普通220伏转12伏电源输出直接并联一个带保护板的12伏18650电池,另一种是输出12伏充电进保护板的电池,负载取电在电池正负极上,,早要是看见有这么简单粗暴的不断电电源方案,少走多小弯路啊,一般的路由器,光猫,监控摄像头之类的,直接用一个开关电源加点电池就能是一个不断电电源了,开关电源输出并联一个大容量的12伏电池,电池加一个过放电的保护板,输出一分N个负载输出接口,每个接口上一个滤波电容,一个二级管,这样不就是一个大型集中供电的不断电直流12伏供电系统?没有必要买上千块钱的不断电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负载与电池并联在一起,那个电池唯一的保护就是那电池的三串成12伏保护板了,以为不断电电源有多么高 ...

画圈的就是隔离二极管,旁边的电阻大概率是充电限流电阻,这个电阻阻值应该是几十欧以上的,平常靠这个电阻给锂电池限流充电.停电时电池组通过二极管来给电器供电,这种电路通常是低成本直流应急电源常用的,虽说,简单,但是如果设计没问题,电池质量没问题,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不间断电源本就这么简单,是商家故弄悬虚,为的是把价格抬高

网友B:
不间断电源的本质就是市电停电后设备不掉电,所以电源输出并联电池也算是一个简易的不间断电源。

网友:
这叫在线式不间断后备电源,

网友:
这种叫法好像没啥问题,车上也就是这种方案。

网友:
实实在在解决了有无的问题,

网友:
原理是这样,功能也实现,剩下是造价的问题。钱到位可以上类似通信机房的48V系统,啥APP,室内温湿度,单节电池各项监测,充放监测都可以堆出来。

网友:
不间断电源,谢谢分享。

网友:
这确实让摄像头或路由器等小用电器断电工作的有效办法

网友:
直接告你毫瓦时,毫瓦时明白吗?看着还挺大,你这是个好问题提问的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间断电源的本质就是市电停电后设备不掉电,所以电源输出并联电池也算是一个简易的不间断电源。 ...

一直充电不会坏了?发热缺水失水钝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充电不会坏了?发热缺水失水钝化

这不是简易的吗,有得有失,如果要求高了就需要单独配充放电控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