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TL494充电器改电压可调终于竣工了,可惜又犯了一个大错误。

楼主(2023-07-22):
第一次改494充电器,还算顺利,在第一个因为无意中压到镊子烧掉后,第二个改装也很顺利,测试正常后前两天盒子和一些小配件陆续到了,开始完成最后的组装。

因为有了第一次装配7979的经验,盒子上下看了下,分清了上部和下部,避免了装反的情况,结果最后前后又装反了,真是哭笑不得,这个盒子配有个支架,所以分前后,这个是最后才发现,所以也没办法改了,实验出真知,只有亲自做,这些才能体会,学无止境啊。

安装没啥特别说的,也就是布局,固定,其中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如下:
1、组装测试过程中,发现空载时,电压电流调到最小,输出还是有50多伏的电压,输出如果加上负载,根据负载的大小,输出电压下降幅度不等。因为这个电源之前没有加辅助电源,原来测试负载接的200w灯泡,调到最小时,电压是2v左右,当时觉得就这样用,简单点,结果出现了这个状况。
网上搜索了下,没找到类似案例,经过我思考,我分析应该是启动电阻造成的,在调整ic输出最小时,因为启动电阻的干扰,电路的自激振荡维持了空载输出电压,而电源在自激振荡时,带负载的能力是很差的,所以一带负载,就出现电压大幅下降的情况,之前我测试过输出2v时,辅助电源还是20v左右,感觉有点奇怪,在我的意识中,主输出很低了,芯片应该掉电了,现在终于明白了,也了解了494和其它开关电源的不同之处。
经过思考,电源如果不改,这样用有很多问题,所以还是决定加上辅助电源,同时也可以看看是不是我判断的原因造成的这个现象。果然,去掉起动电阻,加上辅助电源后,一切正常,电压电流在空载的时候都可以调到零,这个充电器原来输出是没有设计负载电阻的,考虑充电器的稳定性,以及输出最高95v电压的情况,输出我增加了一个27k的1w电阻接到输出正负极处。
2、经过测试,该电源低功率输出时,例如几w时,效率很低,大概只有百分之50不到,但二三十w以上效果还可以,一般超过80%,多数能达到85%。因为我买的时候就是废板,所以并不知道该充电器的设计功率,不过根据95v输出53w,主开关管温热,开关管为13009等综合判断,该充电器的额定输出功率应该在200w左右,考虑该充电器散热片并不大,还是增加了一个散热风扇,因为我比较喜欢静音,平常设备全功率使用时很少,所以给风扇增加了一个调压电路和电源开关,调压电路的作用是把电压调低了,让风扇非全功率运行,这样噪音小点,开关是在小功率使用的时候可以手动关掉风扇,结果我把开关设计到了盖子上,安装才发现,应该将开关设计到底座上更方便,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细节。
3、因为电压表有温度测试功率,还是把它用上了,温度探头固定在主开关管散热器上,在不开风扇的情况下,合上盖子,输出功率53w的时候,显示温度在50度,目前室温在32度左右。打开风扇,温度大概能下降8-10度,风扇的降温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4、该电源空载和带载时电压有0.1-0.2v左右的差,我个人判定这应该是线损造成的,因为电压表的检测端我是接到输出端口上的。
5、因为该电源有恒流功能,输出理论上是可以短接的,实际测试也是可以的,但短接前,要先将电压调小,例如几伏,电流最好调到零在短接。短接后再根据需要设定电流值。短接时,小电流时,电压显示为零是正常的。
实际使用:我用这个电源测试了一个led灯板(铝基板,无散热器),可调电源输出41v,电流300ma的时候,灯板就偏烫了,说明不加散热,这个灯板也就只能用这个功率了,感觉可调电源还是挺有用的,很实用。
充电器改可调的优势,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输出电压高,网上很多的dc-dc转换器,多数都不超过40v,而充电器,基本都是50v以上起步的,这是它的优势。其次,充电器价格低廉,目前散片价格也就三四块钱,买几块折腾挺好的。
就说到这里,大家有什么建议尽管提。

网友A:
这是高手, 可惜我有了二台线性电源,没有改的动力了!

网友:
好仔细的帖子,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手, 可惜我有了二台线性电源,没有改的动力了!

初学啊,不过已经一口气改了四个了

楼主:
昨晚想了半天,准备再买个大点的负载做测试,这个两百瓦灯泡局限性太大,把家里大功率电器想了一圈,突然想起家里的电吹风,这东西应该可以,上电测试,王道,就是这夏天吹着吹风有点热啊,哈哈。
试了下,干到200w没问题,再往上不试了,毕竟这东西不是大功率为主的,而且风扇是降了速的,散热也是问题,试了下长期工作120w,温度不超过50度。

网友:
一定要加辅助电源。

网友:
有动手能力就是好处多,现在电动车充电器挺多到废品站随便找找就有。

网友B:
外观看上去挺专业的,再看看看内部,输入线,电源插头就显得low了,符合山寨特点;这种板子不值得玩了,该被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看上去挺专业的,再看看看内部,输入线,电源插头就显得low了,符合山寨特点;这种板子不值得玩 ...

我觉得这种线柔软,所以爱用,就是不结实,家里用用还是可以的

另外我主要是考虑经济为主,毕竟这东西一年估计用不了一次,主要是学习,折腾,当然,需要的时候用一下也是挺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看上去挺专业的,再看看看内部,输入线,电源插头就显得low了,符合山寨特点;这种板子不值得玩 ...

另外有点不明白哈,你说的输入线和插头,不是在机器外面吗?

多谢提出建议,还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提,我会认真总结提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学啊,不过已经一口气改了四个了

楼主太牛了,3842有改过吗?

网友D:
买一包2.5*100的尼龙扎带,大概一两块钱包邮,稍微捆扎一下,颜值会大增

网友:
像是换了板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有点不明白哈,你说的输入线和插头,不是在机器外面吗?

多谢提出建议,还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提,我会 ...

用的逗号,这三样都包括
线不要裸露,尽量隐藏,能汇到一起的套上热缩管,尽量做到横平竖直,在纵向跟其他部件不要重叠,主板连接线从底部出线,这些做到了,就像点正规产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牛了,3842有改过吗?

改了啊,相对来说电源好改些,充电器不太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包2.5*100的尼龙扎带,大概一两块钱包邮,稍微捆扎一下,颜值会大增 ...

谢谢建议

楼主:
换什么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逗号,这三样都包括
线不要裸露,尽量隐藏,能汇到一起的套上热缩管,尽量做到横平竖直,在纵 ...

懂了,我这就是摆桌上用的,也不运输啥的,所以就不搞这一些了,我这电源,震动大点也会散架的,哈哈哈

网友:
有动手能力就是好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