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个莱克无刷电机不会接线

楼主(2023-07-22):
看闲鱼上是要一个脉冲模块的,这几跟线要接哪里???

网友A:
问卖家,啥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卖家,啥都知道

卖家也是不懂所以便宜卖,懂的那两个不买不告诉你

网友B: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电机,

网友:
去网上找图纸?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还需有技术投入。

网友:
这种电机用在哪的?

网友:
跳过控制板直接接电调吧

网友:
pwm需要5v独立供电,有的空占比范围小,最大会超速重启保护。实在不行网购无刷驱动。

网友:
需要脉冲信叫就给他个信号,先动起来再说

网友:
需要pwm控制

网友:
需要这个  那种便宜的两三块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干什么用的电机

网友:
买来D风扇的?

网友:
是需要一个驱动板
上面不是写了吗?NC,GND,LED,WM
接驱动板对应接口

网友:
吸尘器的电机还是风扇电机?

网友:
小板是有刷电机脉宽调速控制用的,那个大板没看到全貌,不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电机,

吸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