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2540p蓝牙故障维修

楼主(2023-07-23):
一台HP EliteBook 2540p笔电,蓝牙无法打开。折腾一圈,确认不是软件问题后,开始硬件维修。

首先查供电,发现蓝牙模块无供电。这就好办了,修复的可能性非常大。
查图纸,Q26控制蓝牙模块的供电,应该就是它的问题。

拆开C壳后,瞬间发现问题:Q26已被烧毁...蓝牙模块的线也被烧得面目全非...

分析是因为蓝牙的线预留得太长,装配的时候被PC卡插座压住了,时间长了电线外皮磨破、短路,烧毁了Q26。
这也解释了之前此本子的蓝牙非常不稳定,传文件经常出错,而且如果打开了蓝牙,本子耗电会翻一倍。
原来是供电问题。

检查主板PCB上其他连线,均无问题。
Q26是SI2301,很常见很便宜,更换即可。

只是这个线有点麻烦,接头填充了胶,拆不开,手边也没有一样的接头换,最后无奈用透明胶布把5根线一一包住解决。
这线修得……不能说丑,应该说简直就不能看。

但好在测试正常,反正能用就行,毕竟这本子已经13岁了……

可以看到已经有3V3供电了,理论上蓝牙应该能用了。
然而,反复更改BIOS设置,windows里仍然找不到蓝牙硬件。
但BIOS里面却能看到蓝牙模块的ID。
测量发现,只在刚开机的几秒有供电,而后就再无供电了。
最后解决方法是这样:进BIOS,选Default Value恢复默认设置,保存重启。
一切正常了。

进windows发现新硬件,传文件测试正常。

其实这个帖子里的图片就都是是用蓝牙从手机发到本子上的。
不过,有蓝牙模块的话,明显感到启动时间变长,至少长了5s以上。为了能用蓝牙,只能忍了……
至此,维修完毕。
感觉这本子可以再战10年~

网友:
真是意想不到的故障,能修好就不错

网友A:
不过蓝牙2.1有点不值得修了,不如直接换个带蓝牙的无线网卡

网友:
2540 十几年前的啦

网友:
这个蓝牙个子不小。

网友B:
蓝牙传文件,快吗?还有,这蓝牙能接音箱吗?

网友C:
还不如插个usb蓝牙模块呢

网友:
我也很少使用蓝牙主要是速度太慢了。

网友:
这个8470,外观差不多

网友:
十多年了,还能正常使用,只是蓝牙有问题,这个牌子的产品还不错

网友:
手艺不错!但出厂就有这个隐患是不多见的。

网友:
蓝牙只用来连接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蓝牙2.1有点不值得修了,不如直接换个带蓝牙的无线网卡

蓝牙模块其实是3.0的,windows自带驱动显示的2.1是错误的,不过驱动通用,用着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传文件,快吗?还有,这蓝牙能接音箱吗?

偶尔手机传文件,主打方便
速度方面嘛……快的时候100K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插个usb蓝牙模块呢

说的也是,前几天花¥1.5买了个5.0的USB蓝牙,只是多占用1个USB口,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蓝牙2.1有点不值得修了,不如直接换个带蓝牙的无线网卡

HP的BIOS有白名单,硬件不是随便换就能用的,只能修旧如旧

网友:
整好了就行,又不要娶媳妇了,丑就丑点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尔手机传文件,主打方便
速度方面嘛……快的时候100K多点

FeiQ多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传文件,快吗?还有,这蓝牙能接音箱吗?

为了回复你这个帖子,我专门找了2个蓝牙耳机和1个蓝牙音箱测试。
发现:windows自带驱动,能连接耳机,但无法把系统声音从耳机播放(播放设备中没有蓝牙设备选项)
更新蓝牙驱动到6.5.1.6750后,播放设备里出现了蓝牙设备选项,选择后,声音可以从蓝牙设备中播放了。
但是,1个耳机(淘特上免费赠送的)声音断断续续且含糊不清,1个耳机(好像5年前3块钱买的单耳耳机)一切正常,蓝牙音箱一切正常。
另外还发现,更新驱动后,每次添加蓝牙音响,程序列表里就会多个设备选项出来,点开后,可以选择是否连这个音响。
总的来说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回复你这个帖子,我专门找了2个蓝牙耳机和1个蓝牙音箱测试。
发现:windows自带驱动,能连接耳机,但 ...

谢谢回复。我以前有个笔记本,上面的蓝牙不能连接音箱,我搞了好久,最后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