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科理发器看看做工如何?(FLYCO FC5809)

楼主(2023-07-23):
最近发现前些年购买的理发器电量不是太够用,拆机看看好不好改造,整体做工还是很好的,外观很nice,3v供电、3w功率、10小时充电时长,拧开螺丝就可以轻易打开,方便维修好评!内部电路有些简单了,几个电阻和一个贴片二极管,看来主要保护电路都集成在供电电源里了,想要进行改造看来还要准备独立电源供电,或者直接把电路放在理发器内部了,大概思路就是这样,只能改造好再来发帖了,谢谢观看!!!

网友:
看起来蛮好的!

网友:
飞科的还好吧,我用的博锐的。

网友:
有一个一样一样的,几岁了,电池充不进电,不想换电池,插着电线用。

网友A:
板就这简单?电池是怎样固定在板上的?

网友:
看来还得把配套的电源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
1.2v电池的充电也简单~所谓傻充,改一节锂电串1/2个2极管吧~用锂电充电器充电。

网友:
这种东西没技术含量,只要刀头锋利耐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就这简单?电池是怎样固定在板上的?

两节串联,用镍片点焊固定在电路板上

网友:
镍镉电池,换成镍氢的

网友B:
电池都不好使,不如直接插220V的那种

网友:
这些剪为什么还不改用锂电池泥?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居然不是18650电池,差评

网友:
看起来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都不好使,不如直接插220V的那种

可以直接220v插电使用,就是电池老化不禁用

网友:
使用c口4056充电小板子就是了。改装前最好试一下电机能不能承受4.2v

网友:
原来镍镉电池还在生产,要放完电再充满。或者先换镍氢,再不行改锂电池,换耐压5v电机。

网友:
充电时间太长了。

网友:
确实够简单的,保护电路做板子上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