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抽烟机上面的时钟…

楼主(2023-07-23):
松翰的单片机…没有用过这玩意儿…没有看到时钟模块很怀疑这个精度…

网友:
抽烟机上面的时钟对烹饪很有用

网友:
这是要配个抽油烟机?

网友:
其它的抽烟机能用吗?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厨房有个钟还是有必要的,如果能带定时器功能就更方便了。

网友:
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高配啊哈哈哈

网友:
掉电不保存,不方便

网友:
做菜时能随时掌握时间还是不错的。

网友:
感觉没有用

网友:
挺干净的,我的啥到处都是油污啊

网友:
屏幕下面是不是有个晶振?

网友:
没看到晶振啊,这种钟一般都快的

网友:
看电线是剪下来的,能接电利用吗。

网友:
前房东留下那个山寨名牌的排油烟机,上面居然是指针表的,根本不准,越走越快。

网友:
这个有点高端啊,油烟机上面还有时钟,难道可以延迟关机的。。。

网友:
没电池,如何当时钟用?记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