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LED灭蚊灯

楼主(2023-07-23):
LED灭蚊灯,发蓝幽幽光的那种

蘑菇造型,顶上有灯,下面是风扇盒

带提手

下面有透风孔,还能防蚊虫逃逸

下部可以拧开

装蚊虫的碗

12V风扇,吸入被蓝光诱骗来的蚊虫

这里藏在供电板

大道至简的开关电源

这个接插座是开关的,又被简化了

6个发蓝光的LED
防室外偶尔还有几个虫字尸体,放室内没啥效果。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  风扇有点吵

网友:
全靠风扇。
被吸引过来的都是蛾子,蚊子还是追着人咬

网友:
没看明白如何灭蚊

网友:
不止这种led的没效果,我连灯管式的都没效果,咸鱼早送人了,2个都送了,可以当夜灯摆件用

网友:
曾经我也有两个,几乎没效果,后来就扔了。

网友:
蚊子特别多的时候又很大用处

网友:
愿意的话可以测一下实际功率,看看这东西耗电大不大?

网友:
也有一个,是蓝光引诱,用风扇吸入的方法灭蚊。

网友:
功率有点大,我的 电网的,功率  0.013w ,效果挺好,用的第一天,上边有 40多只蚊子,现在客厅没蚊子了,一周用一次,偶尔有一两只。

网友:
这种灭蚊器肯定能捕捉到蚊子,至于多少,要看蚊子的密度和蚊子是否有趋光性。

网友:
这种就是把文字吸进去之后死命吹,风干为止

网友:
将蚊子风干

网友:
造型不 错,可以改个小夜灯

网友:
智商税的东西吧

网友:
这种没效果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但感觉用处不大。

网友:
早想入手一个,不知道管用不

网友:
以前购过个,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