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立林视频楼宇对讲,第一次用。

楼主(2023-07-23):
周末还要加班,趁着 虚拟机启动的 等待时间,顺便水一贴吧。

之前要安装的,因为是出租房,这个东西要自己掏钱,就没有安装。上次问了房东,房东欣然同意,就开始安装了

安装完毕后的 整体效果,挺不错。怎么没有电源呢 ?和我想的不一样哦。

面板上 三个指示灯,电源,网络,静音。

后来研究了这个机器,非常有意思。因为大多功能都没有开通 ,室内机无法主动 通信。

点击监控按钮,效果如图

现在只有一个功能,楼下呼叫,楼上只能接听,开锁或者挂断。

取下来看

只有一根网线,非常简洁。

具体型号如下。

改天把万用表的指针 磨细了,再仔细测试。

原计划引条线到路由器的,可以远程控制。是想到这么整洁的墙面,拖一条尾巴看着实在难看。算了。

网友A:
这个不是POE,用网线只是便宜而已...

网友B:
把网线引出来,就能白嫖一对27V的电源了,功率够大的话,上逆变器整成220V,以后就能和供电公司说拜拜了

网友C:
这个带录像功能不?

网友:
家里照明解决

网友:
感觉高科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网线引出来,就能白嫖一对27V的电源了,功率够大的话,上逆变器整成220V,以后就能和供电公司说拜拜了 ...

估计功率不会大吧,网线那么细……

网友E:
把电源引出来,接LED灯条足够了,降压12V后更多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POE,用网线只是便宜而已...

这个属于非标的poe吧?楼宇对讲那边儿很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带录像功能不?

只有一个功能。楼下呼叫后开锁。别的都没有。平时屏幕都是关着的网线,灯也不亮。楼下呼叫的时候网线灯才亮。

网友:
感觉很是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这应该不是标准poe的,只不过为了节省布线成本用网线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网线引出来,就能白嫖一对27V的电源了,功率够大的话,上逆变器整成220V,以后就能和供电公司说拜拜了 ...

没有这种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电源引出来,接LED灯条足够了,降压12V后更多用处

电流不到十毫安。只能带一个LED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功率不会大吧,网线那么细……

天方夜谭呐!一个小灯泡,想照亮整个银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把网线引出来,就能白嫖一对27V的电源了,功率够大的话,上逆变器整成220V,以后就能和供电公司说拜拜了 ...

想的太简单了 一般楼宇对讲的供电是接在10A的1p空开上的  再有网线的poe电源也就1 2A的电流 没多大功率估计只能让逆变器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待机电流,只有6mA。电流80毫安。连续30秒超过10mA,那边就断电了。先进不? ...

看来在防着白嫖啊,那就接LED,上计时器,每多少秒开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的太简单了 一般楼宇对讲的供电是接在10A的1p空开上的  再有网线的poe电源也就1 2A的电流 没多大功率估 ...

开玩笑嘛,楼主要开发用途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网线引出来,就能白嫖一对27V的电源了,功率够大的话,上逆变器整成220V,以后就能和供电公司说拜拜了 ...

我猜最大也就0.5A的电流,你想接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属于非标的poe吧?楼宇对讲那边儿很常用。

我觉得应该没有"非标POE"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