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导热石墨片可以代替导热硅脂吗

楼主(2023-07-23):
导热石墨片可以代替导热硅脂吗,不想每年都换硅脂,太麻烦。

网友:
质量好的硅脂也不用每年更换。

网友:
还是石墨烯吧

网友:
金属镓搞起

网友A:
考虑一下导电问题。
发现有不少22XX规格的固态因为加装散热片,金属底板引发短路。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我一朋友厂里做石墨导热贴的手机用。改天弄两张不带胶水的试试,话说淘宝好想有卖的。好点的显卡核心有些原配石墨烯导热的。

网友:
不一定可行.石墨的导热能力在不同方向上差异较大.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呢,涨知识了。貌似我没有每年换导热硅脂

网友:
几张显卡涂7921,全天候运行三年不换一切正常。CPU直接用10元包邮一大瓶的那种搞上去,发现一般都是主板先坏,不关硅脂毛事。曾经也考虑过用石墨片,但网上说它导热具有很强方向性,所以就一直没试。

网友:
相变硅脂或者液态金属考虑一下?前者只要达到温度会从固体变成膏体,后者用手就能化成铁水

网友:
导热硅脂一般三五年没换过很正常,从来没有一年一换过。

网友:
没有听说导热硅脂有使用年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导电问题。
发现有不少22XX规格的固态因为加装散热片,金属底板引发短路。
...

不是有层硅胶吗

网友:
我个人还不太相信导热石墨片的导热性能,,有些是轻撕开,换成导热硅胶,再上大铝散热(从旧主板上拆下,用尼龙绑带固定),,那薄片铝散热有限

网友:
一分价钱一份货呀

网友:
台式机,基本没换过导热硅脂,还是正常服役中

网友:
底板背靠的是主板。
主散热器》导热垫》SSD》导热垫》底板》主板元件
底板是金属的,主板元件往往是贴片的,颗粒的正负极可以直接接触到底板。

网友:
安装好弄么

网友:
应该不太行

网友:
为啥你们硅脂都这么容易干?我论坛买的8.8包邮的感觉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