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俩个金属壳的羊毛电源并简单测试(MIEG WAEI S-35-12/S-35-24)

楼主(2023-07-23):
金属外壳的羊毛电源 铭牌标称功率小后面实测确实功率不大

拆开 和塑料壳电源不同没有使用芯片

两个电源电压不同但做工结构基本相同

功率管有硅脂导热好

整流管同样有硅脂

12v电压很标准 可调最低9v最高15v

12v空载功率

满载和标称差不多没有多大余量

负载1a

输入功率

负载调到标称电流

输入功率 转换效率0.7左右

24v空载 按照坛里大佬帖子拆掉了输出的泄放电阻待机功率有下降

1a负载

输入功率

标称电流 满载

输入功率 转换效率0.6左右

拆掉电阻就是指示灯灭的慢了点没有其他问题

总结 金属壳散热好但功率小余量也不大基本按照铭牌标称功率
end

网友A:
不错啊,这个薅羊毛最后多少钱一个啊,做工看上去还可以的

网友:
羊毛不知要多少

网友B:
看来不是一家的,我这个有芯片,和那个轨道的芯片一样

网友:
上滤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这个薅羊毛最后多少钱一个啊,做工看上去还可以的

5元签到红包完事3.x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不是一家的,我这个有芯片,和那个轨道的芯片一样

不一样 有芯片 你这个好点

网友:
这商标都要碰瓷明纬啊

网友:
话说,你这个金属壳的不是导轨电源吧?

网友:
金属壳的不错。可以继续入

网友:
以前好多户外灯箱都是这种电源,我都捡了几个

网友:
效率太差了

网友:
待机功耗有点大了

网友:
空载4W,太大了

网友:
还是那家轨道电源的羊毛,会不会给薅秃了

网友:
刚开始还以为是明纬的

网友:
不知是那个年代的成品了,芯片都没有

网友:
价格还可以吧

网友:
半桥的吗?空载功率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