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半桥电源始终搞不定,请大家指点迷津。

楼主(2023-07-23):
一个从ATX电源上搬板过来的TL494半桥电源,上强电始终炸管,要么炸上管要么炸下管。

为了节省管子,就不上强电了,用两个可调电源供电,一个调成15V作为辅助电源给494和驱动变压器供电,另一个调成30V作为主电源给主回路供电。

然后发现,只给494和驱动变压器供电,不给主回路供电时,2个主开关管b、e极的波形是这样的,很正常吧?

然后,一给主回路供电,波形就变成这样,其中一只管子异常发热。

搞好几天了搞不好,请各位坛友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这波形真怪。检查辅助电源供电能力。

网友B:
下面那张图波形异常,管肯定发热吖。。

    建议楼主把主供电反馈线路查一下,把尖峰吸收电路的电容换掉...
只是个人鄙见

网友C:
都用上示波器了啊   没修过总是炸管的电源,磁通不平衡导致烧场管? 查一下两个场管的周围电路

网友C:
又仔细看了一遍 你这是自己打板把ATX电源的元器件搬过来做可调电源啊 大工程啊   通电有啸叫声吗,还是通电直接烧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波形真怪。检查辅助电源供电能力。

把辅助供电调成24V,波形有变化,但还是不正常。当下管打开,上管关闭时,是很方的方波。反过来下管关闭,上管打开时,上、下管的驱动信号都变成圆顶的波形,而且幅值增高了许多。忘拍照了,等下补拍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张图波形异常,管肯定发热吖。。

    建议楼主把主供电反馈线路查一下,把尖峰吸收电路的电容换掉 ...

就是,我怎么搞这个波形都不正常,脑壳都搞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上示波器了啊   没修过总是炸管的电源,磁通不平衡导致烧场管? 查一下两个场管的周围电路  ...

技术差,示波器都用上了还是没解决问题。主开关管不是场管,是2个130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仔细看了一遍 你这是自己打板把ATX电源的元器件搬过来做可调电源啊 大工程啊   通电有啸叫声吗,还是通电 ...

我不会画板,这板是从咸鱼买来玩的。买了2块,一块是从一个金河田ATX电源上搬过来的,没啥问题。这一块是从一块杂牌电源上搬过来的,就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变压器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块494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辅助供电调成24V,波形有变化,但还是不正常。当下管打开,上管关闭时,是很方的方波。反过来下管关闭 ...

断开功率管基极,测量推动变压器输出波形看看。

网友D:
搬板太费劲了,不如直接积分商城换一个明纬的电源回来改更方便呢(注意,回复里有坛友说这款可能不是494的,要换的建议先查拆机图确保是TL494的再兑):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410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功率管基极,测量推动变压器输出波形看看。

波形是这样子的,不论主回路供不供电,波形都不变。

激励变压器输出灰常正常啊,幅度也一样。2个加速电容我也换过了,2.2uF和10uF装上没有任何分别,难道其中一个13007有不可描述的隐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搬板太费劲了,不如直接积分商城换一个明纬的电源回来改更方便呢(注意,回复里有坛友说这款可能不是494的 ...

这主要是弄着玩,我不缺可调电源用。前几天清理一箱子料板,发现有几块ATX电源板,其中有3块是半桥的,就想改着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会画板,这板是从咸鱼买来玩的。买了2块,一块是从一个金河田ATX电源上搬过来的,没啥问题。这一块是 ...

这样搞,能确认两板电路完全一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搞,能确认两板电路完全一致么……

不一致啊,板子应该是按航嘉一款电源画的,而我搬板的都不是航嘉的电源,连3个变压器腿都是不一致的,需要改来改去。但是这样不是更有助于吃透这种电源嘛,每个元件的作用都要弄清楚才能下得去手,反正玩嘛,过程中能学到知识。

网友:
可能驱动不足么

网友:
能这样搬的就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