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领豪搅拌机(22340-56C)拆解维修

楼主(2023-07-23):
这款领豪Russell Hobbs 22340-56C搅拌机是朋友送的,说质量还行,俺估计是电商产品,该机最大可搅拌600ml,老婆在使用中没把握好时间,电机过热烧温度保险了

安全开关

拆下底部四个螺丝就可以打开机子

铭牌,看着有点山寨的感觉

底座兼电机罩

珠海凯雷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的串激电机(HC5-5430-22),功率250W 转速11500rpm;这种带风扇的电机比没风扇的要耐用很多,看漆包线颜色像是铜线

故障是温度保险烧了

因无法拆下整个电机来处理烧掉的温度保险,只能采用剪线的方法处理,另买一个90度的突跳开关串入回路里

网友A:
这种温度开关保护了之后怎么回复呢?在地上磕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温度开关保护了之后怎么回复呢?在地上磕两下?

等温度降下来

网友:
这样  明白了 这种温度开关好像在碎纸机的电机上看到过 不过那个电机的转向器都烧烂了 估计温度开关损坏导致的吧

网友:
电机看着挺实诚,不过用尼龙扎带捆线圈,带扎带自断时就糟糕了。

网友:
这样处理好,等温度降了仍然可以复位。  图片拍的真清晰,赞

网友:
拍的不错,看的清晰

网友:
换自恢复温度保险比原来的一次性温度保险好,不用再换保险了。

网友:
我正想说应该有温度保险

网友:
竟然有散热风扇

网友:
搅拌杯看着不 错,挺实 用

网友:
现在这种电机都虚标不能长时间运行

网友B:
连续开了多长时间?

网友:
长时间运行升温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温度降下来

温保套管等于提高动作温度,扣带还不如用棉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保套管等于提高动作温度,扣带还不如用棉线呢

这种温度保险外壳和引线好像有连接,所以要带套安全,那个套也不是一般的,导热应该挺好的,扎带可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保套管等于提高动作温度,扣带还不如用棉线呢

套管是绝缘用的。对温度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
风扇先给保险降温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续开了多长时间?

超过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