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QSJ-B03E1切碎机电机拆解

楼主(2023-07-23):
这款小熊QSJ-B03E1切碎机也是因使用不当按下开机时间过长而烧掉的,电机上设计的过流过热保护全部不起作用,直接烧转子,看来电机转子是没办法保护的

现在的厂家完全没有底线,机子外壳标称300W,电机实际功率才150W

东莞市长锦成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串激电机(CJC-HC5425M220-1铜包铝),功率150W 转速10000rpm。检查定子线圈及上面的温度开关和保险全部正常

变速箱

检查转子线圈已经烧断了,铜包铝的东西抗过载能力差,温度一高就全部熔掉了

电机碳刷

网友A:
还有豆浆机   乌黑   ,无刷电机 就是不上  ……

网友B:
300W是否包含其他设备功率了

网友:
小熊可是是老品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豆浆机   乌黑   ,无刷电机 就是不上  ……

懂的人少,懂的人还有大部分考虑性价比,还有不坏不换新,厂家怕把自己搞死

网友:
市长也做电机~厉害!!!
找点铜线重绕转子吧~看那铁芯挺不错的呢。

网友:
熊可是是老品牌了

网友:
换个转子接着上

网友:
买的便宜吧,可能为了量产,300W的电机没有了,拿150W的电机来凑合,质量好的过流过温保护都有,不至于像你这样烧到报废

网友:
这种货色虽然垃圾,可是由于需求量比较大,市面上也没有什么好的产品,还卖的不错,150瓦的虚标铜包铝电机质量非常差,连续工作几分钟就嗝屁了。

网友:
看电刷肯定过载了

这玩意儿堵转就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W是否包含其他设备功率了

你说呢?俺也想知道

网友:
转速还真高
到处都是铜包铝

网友:
转子烧了,温度模块是贴在定子上的,应该是转子的功率余量比定子的小导致烧转子的。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电机已标注工作时间的

网友:
坏了直接买新的,厂家销量就上去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全是碳刷,包括今天修的一台美的滚筒,碳刷没了,啥时代了,为何就不能整点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