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电子温度表

楼主(2023-07-23):
买了有几年了,没怎么用一直吃灰呢,找东西时翻到了,发现没电了,正好拆了换换电池,
室内温度没开空调下的

这是测试冰箱冷冻室的温度,零下19度

内部的板子,挺薄的,上面有可以改刷新频率的焊点

液晶屏

用两节电池,但是并联的一节也能用
用的10k的测温的
外壳

全家福

最后测了下体温显示36度1,比玻璃体温计低0.5度左右,几元的东西,测个差不多将就用吧。

网友:
这玩意我鱼缸用的,一个才两块,电池都比这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个

我也有两个白色的

网友:
很好呢,显示冰柜温度不错。

网友B:
两三块钱包邮的那种吗?

网友:
电子温度计不是很准,作为参考

网友:
家用一般也不需要很高的精度,够用了。

网友C:
没有改8025,差评!

网友:
我也有两个,改了电池供电。

网友:
我也有一个,正准备改电池供电。学习了

网友:
电子温度计不是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三块钱包邮的那种吗?

好像加红包买的也没花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改8025,差评!

这是温度计,不是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改8025,差评!

哥!这是温度计也没有晶振啊!

网友:
准确度还可以

网友:
基本上,是个玩具。

网友:
用红包买了不少,在用的都粘了个电池盒用5号或者7号电池了

网友:
够用就好,家用不用高精度

网友:
设计的两个电池位,说明这货应该比较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