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麦光512G,CH0颗粒坏了能屏蔽吗?

楼主(2023-07-23):
一个麦光512G的盘,一共四个颗粒,CH0颗粒坏了能屏蔽这个颗粒,开能360G吗?
已经按大佬方法开成360G,生命在于折腾,想反贴,又不知道拆A  B  C  D哪个颗粒

网友A:
指定CE开卡即可,,,实在不行的话,把颗粒反贴吧,,,,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3417-1-1.html

试试看按这个方法指定CE和容量

网友:
一楼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CE开卡即可,,,实在不行的话,把颗粒反贴吧,,,,

已经指定CE开成360G,生命在于折腾,想反贴,又不知道拆哪个颗粒,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3417-1-1.html

试试看按这个方法指定CE和容量

已经按大佬方法开成360G,生命在于折腾,想反贴,又不知道拆哪个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按大佬方法开成360G,生命在于折腾,想反贴,又不知道拆哪个颗粒

拆掉A颗粒,应该还是可以正常识别的,,,,,,

网友:
坏掉的是A颗粒,一般CH0都是主控面左边位置。加焊试试,也许有惊喜。

网友:
已经指定CE开成360G,生命在于折腾,想反贴,又不知道拆哪个颗粒,请指教

网友:
可以试试3楼的方法,然后指定CE开卡。
不行的话可以拆了A和D 把D贴到A

网友(2023-09-08):
真的是技术活 一般人真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