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这是电压表还是电流表?

楼主(2023-07-23):
万用表测线,都导通,想拿它做电流表用,怎样接线?最大电流是30A吗?多谢了。

网友:
直流的,电流直接。电压满量程是3V?

网友:
二合一,需要开关转换

算最最简单的万用表

网友:
应该是电压电流表

网友:
直流表头,串电阻是电压表,并电阻是电流表。

网友:
输入端在表内部有串联,就是电流表。

这个串联的部分电阻很小0.0几欧姆,起分流作用。

根据接线不同,串联不同内阻,可以有两个量程。可以上网看看两个量程指针电流表的内部,应该是环形结构。

网友:
电流表。粗线大量程,细线小量程。
---------------------------------

看不清楚,可能不对。

网友:
接细线就是电压表,接粗线就是电流表

网友:
似乎是电压电流表,电阻起分流作用

网友:
应该要接转换开关才能使用。

楼主:
黄线串电阻丝到白色线至表头,单独红线并粉色线和黑线:粉线至表头,黑线到大小红线。

楼主:
手机发图片总是东倒西歪,电脑上刚不会。

网友:
接红点是电压表,接绿点是电流表,不能同时接入,量程看电阻丝应该是30V/3A,指针表量程可以调节

网友:
买个成品也不贵啊

网友:
我判断应该是30v 3A 电压电流表
30a的话 接线柱太弱了~

网友:
看面板标注,应该既能测电压,也能测电流。

网友:
电压电流一体的表头

网友:
应该是30V3A吧,这样的小表头怎么可能过30A

网友:
有三根线接出,看电路,既有分流电阻又有限压电阻,只是不知其阻值,量程不好说。但可肯定,此表既测电压,也能测电流。但要分别用线

网友:
这么长时间了,这个老表的塑料都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