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福禄克17B 18B维修分享

楼主(2023-07-23):
网友非要赌两块表,一块福禄克17B,一块福禄克18B,劝都劝不住!
到手发现,两块表的电池弹片都坏了,由于不是专业维修的,手里没这些配件,凑合拼接了一下,又用不锈钢片做了一个,做完才想起来,焊不了不锈钢!家里的洁厕灵也不好使。好容易凑合弄一下能用了!
测试发现,17B电阻档短接有底数,实际上各个档位都有底数,板子也明显漏液腐蚀!18B是电阻档开路有底数,板子相对干净一些!
开路有底数的我感觉相对好修点,就先修18B,查了一圈保护二极管,三极管,竟然都是好的!绕了一大圈最后想起来查热敏和压敏电阻,结果是热敏电阻阻值变大了三四倍,两个压敏电阻击穿了!更换后,故障排除了!
接着修17B,反复洗板子,都解决不了问题。主要是电阻档的问题!
17B电路板布线设计非常失败,好多测量回路都在电池弹片下方及周围,四层板子设计,很多线路都是好多过孔桥接过去的。漏液腐蚀会造成很大问题。
本着维修靠猜的原则,跑了一下电阻档采样回路,发现,采样回路通过很多过孔,横跨板子左右,中间还经过电池弹片正下方,最后去了芯片13引脚!猜测可能是这部分线路漏电了!把R65 和旁边过孔割断,保护三极管也跟旁边过孔割断,然后把这两处飞线到芯片13引脚。试机,故障排除了,可以归零了!(其实飞线我是走了极端,我把中间几处线路全部屏蔽了,实际上不用飞这么乱,我估计就电池弹片正下方的线最可疑,走个极端就是验证一下猜测)
装机校准又发现新问题,之前没测试过电流档,校准时发现电流档不能用,有很大底数!这个故障貌似很久以前修过,估计是过孔位置腐蚀断了!最后发现,电池弹片旁边过孔腐蚀严重,断线了!修复断线,电流档也恢复正常了!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买二手表要擦亮眼睛,尤其是15/17系列,问题表很普遍!其实买这些二手表,还不如买个国产表!

网友A:
你是很会修啊
我只会换主控芯片和零件,查问题,不存在的,完全不会

网友:
厉害了,不会修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很会修啊
我只会换主控芯片和零件,查问题,不存在的,完全不会 ...

可以瞎猜啊,我就基本上这么搞的。。。

网友:
其实买这些二手表,还不如买个国产表!
我很赞同

网友:
多少钱赌的,成色和板子好新啊,

网友:
不会修大师又修表了。

网友:
这是顶着“不会修”的名号招摇过市啊

网友:
别人赌表,你来维修……
这是活雷锋

网友:
只关心这个赌表怎么赌?

网友:
我也很赞同,赌二手表不如买国产,买二手的钱买国产全新,不香吗

网友:
楼主是越来越会修了

网友:
15B系列因为电池触片在主板上,电池盒和电路板之间的间隙特别大,主板耗电性很低,长时间使用电池漏液腐蚀主板可能性非常大,建议大家使用性能较好电池或者使用镍氢电池。长时间不使用的话尽量把电池扣出来存放。

网友A:
看了你各种维修的视频和评价
我前几天还研究15b+和17b+的
看到你说不推荐,我立即放弃,毕竟我是瞎玩的,不值得入手的就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各种维修的视频和评价
我前几天还研究15b+和17b+的
看到你说不推荐,我立即放弃,毕竟我是瞎玩的,不 ...

玩的话,确实不推荐,没啥特色!唯一的特色是容易漏液腐蚀。。。。如果只是用,只要求安全可靠,简单测量,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的话,确实不推荐,没啥特色!唯一的特色是容易漏液腐蚀。。。。如果只是用,只要求安全可靠,简单测量 ...

漏液问题在我这里不存在的,我有一批14500一次性电池,3v的那种,超便宜,不漏液的
我要求就稳定,有背光就行了
毕竟是低端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液问题在我这里不存在的,我有一批14500一次性电池,3v的那种,超便宜,不漏液的
我要求就稳定,有背光 ...

只要不漏液,不受潮,应该能用住,毕竟是工业级的表!工厂都在大量采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不漏液,不受潮,应该能用住,毕竟是工业级的表!工厂都在大量采购! ...

好的,等我表烧了,下一个就入它
或者淘到便宜的

网友:
大佬的维修手法 利用灯光照射分析PCB连接,值得学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