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路由器的增强天线

楼主(2023-07-23):
在坪夕夕上看到路由器的一个增强天线,老家4G路由器信号不太好,想买一个这样的增强体验,各位弟兄给个意见,看看买哪一种好。

网友:
功率限制 效果不大的

网友A:
听我说,没有用的,我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我说,没有用的,我试过了

谢谢,不买了

网友:
没用,不要买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全向高增益天线应该是没有的

既然有增益,就是修改了天线的发射角,让能量集中向某个角度发射
这样这个角度的信号会增强
DBI就是定向天线和全向天线的增益比

网友:
以前买过网件的天线,自己改sma插座,有那么一点效果

网友:
你路由时SMA接头的吗?如果不是还有改线

网友:
没卵用的东西,4G频率是多少撸主了解一下先...

网友:
基本无效果!!!

网友:
这种天线自己可以做一根,45cm那种长度的天线,用0.5mm左右的铜丝,在离根部10cm左右的地方用签字笔铜卷3圈,然后在25cm左右的地方同样卷3圈,就可以测试x效果了,这种天线可以提高传输距离,远处有效果,近处效果不好。

网友:
没有效果最好别买,有自制路由器天线的可以看下

网友:
我也买过,很长的一根,但是效果不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然并卵,感觉没啥大用,不买也罢。

网友:
以前小黄鱼几毛钱一根买了一箱子,各式散装地摊货、原装大厂品牌全向天线都有,一般都是3~6DB左右,试过很多种,发现没什么太大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进入路由器,功率能调就把发射功率调到最大。

网友:
没多大用,如是真天线,用处是有那么一点,可试试!

网友:
但还得换座子,这座也也有很大的损耗

网友:
买了没啥用,看着天线很长,作用不是很大。

网友:
出个K2,已刷不死

网友:
dbi越高,信号就越扁,波束就更加不完整。
dbi越小,信号就越呈现出球形,死角就越小。
通常情况下,要么放大功率,要么干脆使用5dbi的天线,真心不是越长越好,有时候会起反作用。
如果终端不移动的话,可以使用定向电线,效果会好很多。
家用的话,建立使用mesh扩展无缝对接,或者是WPS桥接中继会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