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辉昂黑金刚线性电源

楼主(2023-07-23):
工地上干活捡了一个电源,高高兴兴拿回家一试,哦吼坏家伙,拆开一看太垃圾了,名字起的好黑金刚,这看来是真的黑

网友:
线性电源是指有工频变压器的电源

而这款是开关电源

不用打开就知道是山上的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看你应用到哪里了

网友:
一般就是监控摄像头用的,功率不会太大,基本上也够用了,就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
好简陋的电路,也没有EMI。

网友:
看着壳不小 就这么点料 3块多的羊毛都比这料多

网友:
照明用的电源。

网友:
应该是仿冒得吧?这是线性电源?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源能用吗?会爆炸起火吗?

网友:
一般用用也够了,60W有点虚标。。

网友:
这就是线性电源?

网友:
LED灯带用的,也无所谓
工装用很正常

网友:
传说中的线性电源?

网友:
算不上很好,也算不上很差!

网友:
别人扔的,估计也是看着不好

网友:
既然是捡的,什么样的货色都有,不要指望是名牌

网友:
能用仅限能用

网友:
内部电路看着有些精简。

网友:
不知道好在哪里

网友:
24V,不知道用来带什么的,我用过几个12V的,用于带LED灯带和监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