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个电瓶车限速原理的问题

楼主(2023-07-23):
48v爱玛电动车,带限速的。最近换了16串铁锂电池,钥匙处加个电压表。骑两天发现个问题,刚充满电,满把加速,电压在47.5至48v之间。在家里另一电动车上,同样使用,电压会在50∨左右。限速是通过控制电压实现的吗?用这个锂电池会不会影响里程?怕提前保护。这个电动车电压显示护罩是黑色的,白天不容易看电压,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A:
这个电动车电压护罩是黑色的

电压保护罩是什么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动车电压护罩是黑色的

电压显示上面那个黑色盖

网友:
那个只管显示,没有别的作用。

网友B:
电源线不够粗,压降很大,而电压表电压是控制器处引出的,显示的是控制器处的电压而不是电池处的电压!

网友:
限速是给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控住输出更低的PWM脉冲信号给驱动管;也就是说限速后,只要达到那个速度,单片机就不在增加转速了。

至于电压的高低,主要是电机或控制器的功率大小不同,电流不同,电池内阻一样的情况下,再加上外围线路的损耗,最终表现为显示电压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不够粗,压降很大,而电压表电压是控制器处引出的,显示的是控制器处的电压而不是电池处的电压! ...

电源线够粗了,不会是压降。电池线是先进控制器,再出来线束到灯头位的,所以怀疑是控制器降压,主要是担心影响里程,锂电池和铅酸电池不一样。

网友:
估计是电机W数不一样

网友:
以前控制器上有根线,插上就慢,拔掉就快,现在变了

网友:
估计是限制电机转速

网友C:
应该说是正比的关系,可以看一下其他类似的车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是正比的关系,可以看一下其他类似的车辆。

昨晚想了一下,有可能显示降2v,这个电量在无限速车上应该是50v左右,原来车是47.5v充电,这个应该是45.5v,只有用到没电才能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显示上面那个黑色盖

电压表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线够粗了,不会是压降。电池线是先进控制器,再出来线束到灯头位的,所以怀疑是控制器降压,主要是担 ...

350W控制器限流是14A,想要压降小于1伏电源线就要大于2.5平方毫米,但实际大部分350w的控制器电源线基本都用1.5平方毫米的线,线材都工作在极限模式,起步有个3-5伏压降很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两个车的电压表有一个或两个都不准确呢,你用万能表测测看看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电压表只显示连接点的电压,和限速没关系吧。压降大和电池容量、内阻以及线阻、电机功率等有关

楼主:
用高德骑行已跑38公里,现在满把加速45.9,基本可以确定控制器出来后显示的电压比电池小2v左右。不知道里程准不准,比不限速的电瓶车跑得远。感觉还能跑一,二公里。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才是比较准确的,同一电池组在不同车上自带的电压显示不具可比性。

网友:
与电机功率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