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循环水泵与控制箱温度问题请教

楼主(2023-07-23):
各位大佬请问现在的天气  室内温度34左右  图片是运行水泵与停止水泵温度对比图  这温度正常吗  觉得有点高  有啥降温的好办法吗  最后就是水泵表面温度是70是不是也不太正常  这水泵正常是多长时间一保养  保养内容是什么  感谢指点  谢谢

网友:
室内温度34左右有点高了、改善室内通风散热吧;室温越低、室内电器温升越小、反之亦然。

网友A:
空开外壳60多度里面应该已经7八十度了,可能是超载,电流大或者空开选小了,但电控柜本身就是会发热,需要良好散热,你这是单级泵,看你空开型号泵这功率应该是15或者18.5kw的,正常电流分别应该是30a内和36a以内,具体参考电机名牌电流,发热和电压低或者泵负载大超载有关,一般电机外壳不可高于80度温升不超45度,看你情况你泵可能存在超流量使用问题,单级泵易损件不多,一般就是轴承和机械密封,轴承如果是免维护就是一次性的,如果是加油的需要大概运行三个月加一次润滑脂,一般是三号锂基脂,运行时候通过油嘴用油枪加进去,具体加的量只能说是凭经验配合听声音判断适量,机械密封是漏水才换,除非重要场合定期检修更换,这种设备用户有条件需要配检修人员,没有条件可以外包给维保人员或公司,水泵我专业,有问题欢迎咨询合作。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该换了触点不行了

网友:
看线头都烧糊了,线最好换粗一些的,线头重新做一下,然后压实了,最好把空开和接触器也换大一号

网友:
断路器六十几度不太对吧,正常情况下应该基本没有温升。看看是不是虚接了

网友:
基础温度高,加上设备长时间运行,感觉温度挺正常的,可以给电箱加个电扇,不行就把电箱门打开,你的水泵抽的是清水没啥可保养得,电机不用保养,水泵主要看看轴封,如果是陶瓷的就用到坏在换都赶趟的,你的泵组,肯定是一投一备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测温枪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开外壳60多度里面应该已经7八十度了,可能是超载,电流大或者空开选小了,但电控柜本身就是会发热,需要 ...

感谢大佬解答  目前我空开没满载  40空开  32热保护  水泵运行电流28左右  所以怎么导致空开温度高有点懵逼

网友:
是不是工作的温度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解答  目前我空开没满载  40空开  32热保护  水泵运行电流28左右  所以怎么导致空开温度高有点懵 ...

空开假货或者老化

网友:
没玩过这东西,帮顶吧

网友:
交流接触器外壳温度60°,说明内里的温度肯定超过85°,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估计是接触器的触点过载、或者烧糊了。

网友:
应该正常吧,对比接触器都50多度,空开60多度热一点正常毕竟里面有一段线路,还有空开的接线端子是铁的。40A的空开应该是实际电流比较大了,我盲猜有30A吧

网友:
接触器60多度确实高了,还是换个安时大点的吧。

网友:
空开没跳应该算正常吧,毕竟里面的过载保护本身就是要发热的,真要温度超了空开就跳了,平时家用的基本没有温升那是负载差的太多。
接触器的线圈和变压器电机线圈一个性质,就算里面80多度也不算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