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 SL 500 720G 开卡失败求助 Download MP Package Fail/Active code fail

楼主(2023-07-23):
事情是这样的,自用京东购买的一块720G的固态(七彩虹 SL500 720g),用了三四年了,最近出现无法复制,无法删除等问题,但是硬盘里以前的东西能用,应该是被写保护了,就想从新开卡量产,主控是SM2258Xt G ab,颗粒看不出来是什么厂家的,颗粒号:29FD4T2AWCMG2应该是黑片,如下图:

开卡过程中出现下图错误:Download MP Package Fail/Active code fail

开卡工具和设置如下图:

CE图如下:

这是易驱线下面的信息:

由于是刚接触开卡,不知道工具是不是用错了,用了很多2258XT开卡工具都出现错误,硬盘是能正常使用的,显示的颗粒是INTEL,也不知道对不对,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分割线---------------------------------------------------------------------------------------------------------------
昨天发帖后有几位大佬说工具用错,于是我去找了和CE号一样的工具来从新开卡测试,结果还是不行,用的是下图的工具

然后我从新开卡出现以下错误

我翻译了下好像是FLASH ID和数据库ID不同,还是因为工具不对么?

网友A:
你用2258H的软件开2258XT,当然报错。

网友B:
用错开卡工具了,重新找一个。这个主控难度系数小。

网友C:
这是intel的颗粒

网友D:
你用AV的58xt整合工具包,选择B0KB模式即可开卡成功,如果选L06B的话,只能开出512GB,,,在翼浪数码与EVA的QQ群都可以下载到这个工具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2258H的软件开2258XT,当然报错。

我下的论坛的一个整合工具,显示的是2258X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AV的58xt整合工具包,选择B0KB模式即可开卡成功,如果选L06B的话,只能开出512GB,,,在翼浪数码与EVA ...

感谢感谢,翼浪数码是公众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intel的颗粒

对,显示的是Inte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错开卡工具了,重新找一个。这个主控难度系数小。

好的,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AV的58xt整合工具包,选择B0KB模式即可开卡成功,如果选L06B的话,只能开出512GB,,,在翼浪数码与EVA ...

另外QQ群号能提供下么,非常感谢

网友E:
好东西啊,你这个可以开成750G,im3d的包就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啊,你这个可以开成750G,im3d的包就能开

你有能开这个的包么?找了很多都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能开这个的包么?找了很多都出错

可以开的,工具很多的

网友F:
这么多人就没个发固件的,又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人就没个发固件的,又不值钱

非常感谢,我下去试试看能不能开,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人就没个发固件的,又不值钱

大佬,能发个百度网盘的链接么,家元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发个百度网盘的链接么,家元不够

私信给我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2023-09-08):
很多都不好开啊

网友(2024-03-03):
楼主的搞定没?我的也是这个错误,找个很多软件大都是提示这个错误,始终不能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