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租客说厕所的灯坏了会一直闪烁,看来又要跑一趟了....(已修复)

楼主(2023-07-24):
这浴霸一体的平板灯用了快十年了,大家说说会是什么问题?

已经修复,更换了滤波电容,详见30楼更新

楼主:
今天带了新买的灯板和灯条过去,拆下来发现滤波电容引脚生锈,直接将新的驱动板电容拆下来更换,灯闪故障修复。

原灯的驱动板,LNK6933D降压恒流芯片

6.8uf/400V滤波电容引脚已生锈腐蚀,拆下来测量已经没有容量

更换后OK

网友:
老化了,要换了。

网友:
问题嘛大概是你不经常去 灯不高兴了 女租客也不高兴

网友:
出租屋的烦恼。

网友:
不经常去 女租客也不高兴

网友:
灯的驱动板坏了

网友:
99%的可能是某个灯珠老化了。

网友:
买一套灯条套件换掉,坏掉的带回来研究能不能修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89797423218

网友:
驱动最好选防水的那种,里面灌胶的,毕竟卫生间洗澡的时候水汽大很潮

网友:
好好看对使用家电有好处!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LED灯闪烁,不知道是灯珠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LED灯闪烁,不知道是灯珠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

两种都遇到过,灯珠问题的话低亮度测试没问题,负载大的时候回闪;电源的话很多是输出电容或者某些电源的启动电阻老化失效了

网友:
大概率灯珠的问题,没看到女租客差评

网友:
故意弄坏的吧?

网友:
可以尽情的蹦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灯的问题

网友:
女租客需要你的关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