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pp棉滤芯

楼主(2023-07-24):
用于净水器活性炭滤芯后面ro膜之前拦截活性炭粉保护ro膜

用了很长时间了换下来拆开看看

开切

很费解 材料很结实

支撑盖

拆除出来了

活性炭不咋地漏粉严重要是没有这个全进肉膜里面了

空空的外壳
end

网友:
活性炭滤芯一定会掉粉。
双PP滤芯很有必要。

网友:
出来的水会不会有异味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谢谢分享。

网友:
拆过小米的,活性炭滤芯,里面没有棉,全是活性炭颗粒(散的),和米粒大小差不多的颗粒

网友:
看来这滤芯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活性碳好像一般都是最后一级?掉粉不都掉水里了?

网友:
这是PP棉活性炭混合芯啊

网友:
活性炭吃了也就吃了,还吃竹性炭椰子饼呢,其次反渗透本就是一边流水一边制水,碳颗粒根本没有机会积存!

网友:
还是10寸通用省钱!一级PP棉一年了拆开看一点不黑, 一年后再看

网友:
这些滤芯外壳都比较难拆,应该就是防止被重复使用的

网友:
一个牌子一个样,

网友:
滤水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
我使用的微晶活性炭应是第二次净化,,第三是软化,,第一是过滤

网友:
哪家的PP棉好用?

网友:
不排废水的净水器也反正信不过,全靠广告

网友:
流量不会很大

网友:
不是通用滤芯,换滤芯有点坑人

网友:
如果不是通用滤芯就比较坑人。

网友:
这个颜色是棉缠绕时加了活性炭,有的是洁白的纯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