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简单拆解经典的根德老收音机~游艇小子(GRUNDIG YACHT BOY 400)附维修手册

楼主(2023-07-24):
根德非常经典的机子,灵敏度还行,支持的频段挺全的,短波能覆盖到10m波段(最高调到30MHz),可惜不带航空波段。

灵敏度还行,FM波段选择性稍差,无法区分本地102.7和102.8这两个紧挨着的台(试过别的设备,收音芯片是TEA5760的诺基亚N91 N95能勉强分出,但互相干扰很大,我的红米Note 11 Pro和车机倒是可以完全分出这两个台,估计内部是DSP方案)。

带远近程开关,强台打到近程档接收效果有时反而更好(怕干扰,模拟机的通病),AM能切换宽窄带模式(窄带模式频响变差,但干扰小;宽带模式频响宽音质好,但易受干扰)。

支持单边带(SSB)接收。

正面外观:
其实个人不太喜欢纯按键的数调机,不像手轮机那样一拧台哗哗的来,有时候找台也是一种乐趣。
虽然有自动搜台功能,不过在强干扰的环境下几乎无法使用,会锁定一大堆纯干扰的无效空台。

背面外观整体左侧显示支持的频段,这玩意要6节5号(AA)电池,还是比较费电的:

顶部,贪睡键和背光键,本机支持钟控:
吐槽一下,背光非常暗,是绿色的,纯黑环境下才能看到一点点绿光,不知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的,还是我这个背光本身有故障,欢迎持有同型号机器的坛友发表意见。

底部,啥也没有:

左侧面,挂绳、短波外接天线插孔、远程/进程切换开关、立体声/单声道(宽带/窄带)切换开关、极为先进(划掉)的3.5㎜耳机孔、5.5×2.1㎜ 9V DC外接电源插孔(坑爹的外正内负设计):

右侧面,音量拨钮、音调高/低切换开关(感觉就是切除高频,没那么刺耳)、单边带(SSB)开关、单边带微调拨钮:

拆开,后壳:

天线座设计成可以拔出一小截的,不过松松垮垮的,而且天线比较重,受力集中,很容易坏:

前壳,没什么可看的

拆出的机芯,按键板已经拿掉了:

按键板:

按键板背面,关键部分被屏蔽罩盖死了:

机芯背面,关键部分也有屏蔽罩:

原装国光16Ω 3英寸喇叭:
原装喇叭音质还行,这喇叭某鱼上炒到100块钱一个,完全就是智商税了,音质也就那样,个人感觉不如3块钱一个的唱戏机泡沫边喇叭,玩Hi-Fi还得理性。
另外查询本机功放IC数据手册得知9V供电下推荐搭配4~8Ω喇叭,实测更换8Ω 3寸泡沫边喇叭后听感大为改善,“蓬蓬声”更温暖了,功放IC也不怎么发热,当然换低阻抗喇叭后肯定比原来更费电了。

翻开主板,一大堆中周,模拟机的特性,关键部位也被屏蔽罩盖死了:

记忆电容,0.47F,实测断电后可以维持20分钟:

LA1205:

这个IC型号没拍出来:

功放IC,看封装还以为TEA2025(实为LA4550):

本机功放电路,注意LA4550同时作为耳放使用(外放时左右音频信号会并联进一个声道放大,另一声道不用,而插入耳机后两个声道才是分别放大的,S6A/S6B就是耳机座后面的联动开关,插入耳机插头后开关会被压下去。并不是之前猜测的外放BTL,耳机STEREO)。红框处是耳机的限流电阻,仅47Ω,偏小,导致耳机信号输出电平过高,使用耳机收听时不得不把音量调的很小,但音量电位器左右声道对称性不行,小音量时声音一边大一边小,不得已某宝买了条带音量调节的耳机延长线才解决问题。

LA4550资料:
LA4550 数据表 (PDF) - Sanyo Semicon Device

楼下发维修手册

楼主:
本楼发维修手册,图片看不清可以去原地址查看或下载,也可以下载附件。

源地址:
Grundig Yacht-Boy-400 Service Manual

维修手册下载(全部分卷下载后再解压):

网友:
手焊的,这么小的面积,我记得小时候租房看到个70年的收音机,也是这种情况,不过焊点要大很多,那年代最大电子娱乐就是收音机了。他这个晶振都有,应该是很晚期的东西了

网友A:
好像传说这款是国内代工的,德劲吗?

网友:
有多老啊?2000年前后的产品吗?

网友:
很早国内代工的。

网友:
想请教下楼主,这种手持的,和大一点的收音头相比的话,怎么样啊

网友:
成色保存的真不错!

网友:
可以搞2节14500的电池,或者用2块那种长条的片状锂电池,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传说这款是国内代工的,德劲吗?

国内代工没错,但不确定是不是德劲

网友B:
这是德生还是德劲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德生还是德劲代工的?

做工风格更像德劲

网友:
德生代工的吧。

网友:
我以为是啥,原来是好东西

网友:
那个喇叭音质一般

网友:
感谢分享,资料很详细啊

网友:
这种老产品越来越少了,保存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