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极速S500开卡及拆机(SM2258XT_SS14_PKGQ1115A_FWQ1107A0)

楼主(2023-07-24):
淘宝买的,17元包邮到家。拆机看看,同时开卡清一下smart,看起来舒服一点。
SM2259XT主控,三星颗粒(这应该是UFS手机的拆机颗粒吧)

开卡软件用的是SM2258XT_SS14_PKGQ1115A_FWQ1107A0

网友:
这个方案的盘本人用过,有几个特点:
1、颗粒相对靠谱,一般没有大量新增。
2、寿命比较长。58xt ldpc纠错+三星ss14 2D MLC,寿命港港的。
3、UFS金点的焊盘较小,时间长了比较容易虚焊,已然成为这个方案的通病了。重植UFS后,不清洗焊油,可以彻底解决虚焊问题。

网友A:
这个盘子有点坑爹了,颗粒竟然涂了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子有点坑爹了,颗粒竟然涂了黑胶。

环氧树脂,,,直接封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子有点坑爹了,颗粒竟然涂了黑胶。

防震动,颗粒脱焊

网友:
感谢大佬提供优质资源

网友B:
封胶感觉对后期维修比较困难,对虚焊也不会有太多益处,厂家是不是就不让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胶感觉对后期维修比较困难,对虚焊也不会有太多益处,厂家是不是就不让修啊。 ...

厂家格局没那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胶感觉对后期维修比较困难,对虚焊也不会有太多益处,厂家是不是就不让修啊。 ...

我觉得厂家就是这么想的

网友:
买个一个台电固态,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