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3050主板风扇问题,要按F1 才能进去

楼主(2023-07-24):
因为拔了风扇,开机提示检测不到风扇,要按F1 才能进去,我以前网上搜到一个,可以在bios 风扇选项-热量哪里按一个组合键就可以调出屏蔽风扇检测的选项,现在忘记了,有谁知道是按那几个键?我记得好像是alt+cltr+?+f10 还是什么。有谁知道?

网友:
bios里可以设置无视一切报错开机

网友:
硬件检测设置里关掉,这个不是隐藏设置吧?hp大部机器要按f10进bios

网友:
好多年不搞电脑了,记得f1是跳过自检错误,可以bios设置忽略自检错误的。

网友:
一般就是del、F1、F2或F10等键,不知道的时候我都是每个键都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