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UU的一个优点。。。

楼主(2023-07-24):
以前骑摩托,启动按钮仅仅就是一个按钮,通过一个大电流继电器控制启动电机,启动时长时机完全人工把握。现在骑得UU,无意中发现启动按钮智能了不少,首先,启动时只需要轻点一下,时间长短不用管,轻轻点一下就行,它会自动延长启动时间直到启动成功。开始我以为仅仅是个延时而已。后来发现可能我错了,因为当发动机启动后,再按启动按钮是没有反应的。也就是说电脑会判断发动机是否处于启动状态,从而决定启动按钮的工作方式。可见现在的车子确实是智能了不少。点赞。

网友A:
这是好事,防止长按启动键 烧启动马达,启动继电器,,这2个部件都是不能长时间工作的

网友:
UU是有ECU的

网友:
科技进步了,车子也是智能了。

网友:
不懂帮顶,不会骑摩托的路过

网友:
车子的操控智能进步了

网友:
会不会是多加了个继电器而已

网友:
其实监测启动电流应该就可以的,启动完成,启动机出力下降,电流就会变小,设置为变小多久断开启动机应该就可以了,这个断开的开关与启动继电器串联,就可以实现再按下启动按钮启动机也不通电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好事,防止长按启动键 烧启动马达,启动继电器,,这2个部件都是不能长时间工作的 ...

对,而且在车子启动状态下,误按启动按钮起动机运转,很容易把启动离合器打坏的。

网友:
单片机里加一行代码的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而且在车子启动状态下,误按启动按钮起动机运转,很容易把启动离合器打坏的。 ...

没这么脆弱,经常边骑变按,也没看打坏,没这么脆弱,经常边骑变按,也没看打坏,没这么脆弱,经常边骑变按,也没看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这么脆弱,经常边骑变按,也没看打坏,没这么脆弱,经常边骑变按,也没看打坏,没这么脆弱,经常边骑变 ...

这种情况下,启动电机是空转的。根本不受力

网友:
哈哈,个人越来越不会修车了,原来那会基本上骑车开车的都会自己修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下,启动电机是空转的。根本不受力

不是空转,起动机转速不可能和发动机转速刚好相等的,有转速差的。起动机和发动机的结合齿轮是硬结合没有离合器更没有同步器,所以转速差别大时,启动离合结合就可能会打齿。

网友(2023-09-15):
我是UY,铃木的车子还是很好骑。
前两天西安下大雨,后备箱都积水了,加装的超车开关也不灵了,很无语。

网友(2024-02-20):
铃木优优125。踏板摩托车。4、5年前的外卖闪送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