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工木工都干过了,再化身瓦工,给那阳台柜铺瓷砖,第一次干就小失误!

楼主(2023-07-24):
还是那改门的阳台柜,靠侧窗得考虑飘雨等问题,原本打算铺岗石的
但捡了几片800x400的瓷砖,因此就有了如下的折腾

装前的台面

虽然瓷砖没岗石重,但下面还是先用角码增加了承重
尺寸不够需要拼接,比划方向,还是横向更好

作为瓦工小白,铺砖前先用两片瓷砖做隔板来练手了

台面内侧尺寸简单,画好线

角磨机登场,这段时间它是功不可没
尝过的锯片不少,这次又上瓷砖锯片

在卫生间操作,方便加水,也免得灰尘搞得到处都是
先切条印子,有利于对正

再切断

瓦工小白手艺不佳,切得歪歪扭扭的,还得打磨一下

把角也切出来,轻松搞定

用角磨机把边缘也打磨一下

再用磨片手工抛光

铺上,大体没问题

细节差点,主要还是切得不直,不过好在打胶后能遮掩

第二片麻烦点,靠窗形状复杂,用卷尺比划好尺寸,描线
估计就是这步没量准,导致后面出问题了

还是先走一遍表面

这个位置没经验,偶是用锯片多锯了几下,掰断后再打磨的

搞完,放台面上时悲剧了

左边尺寸有误,落不下去

重新修正(包括右边尺寸)后,终于能放下了

由于背后是空的,瓷砖放不稳

因此左右加了不锈钢支架

为缓冲和防潮,板材台面上铺一层木地板用的防潮垫

前后尺寸接缝处打上白色995硅酮胶

这样接缝应该不会漏水了

压住待固化

靠墙有大缝,锯了截门框条完美挡住

各接缝都打上硅酮胶密封

虽然偶是第一次化身瓦工,自我感觉这台面最终效果还是可以的,毕竟折腾没费钱(偶的人工费就自动忽略了)
装修真是费心、费力,还好偶只是小改,不然真干不下来

网友A:
多面手,赞一个

网友:
不错不错!元首真是多才多艺啊!啥都会做,做出来的效果还都不错!

网友:
切瓷砖是用玻璃刀的,不过看你这切面应该是瓷片,悬空的地方最好用两层,瓷片没强度的!

网友:
我只看到图六割的不齐

网友:
第一次能做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文武双全,心灵手巧!

网友:
厉害了,角磨机还没接触过

网友:
比专业的还专业,你叫其他干 这行的怎么活?

网友:
先量好尺寸,切瓷砖到外面切,在屋切卫生不好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面手,赞一个

大婶过奖了,也是折腾

网友:
DIY  好  不错, 赞~~~~

论坛最棒的的就是  @kkdkj    回复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值得学习 ~~~~~

网友:
这个瓷砖台面做的是相当的精致了!

网友:
多才多艺,很不错

网友:
做得很不错,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