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元的NAS之路

楼主(2023-07-24):
第一次发帖,记录本人折腾25快小黄鱼买的玩客云,改家庭NAS
原来是有一台服务器作为NAS,用的是洋垃圾x79 2680V2作为家庭NAS,但功耗真的高。ESXI跑空服务65W,跑了一年功耗一点高,换个垃圾折腾下

效果:

上传和下载7MB左右,波动不大,下面开始说过程,更新较慢

网友:
可以哦,又一个入坑的

网友:
只有百兆口,局域网用太慢了

网友:
感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A:
7M很难用啊,共享音乐?视频只能跑720P以下,可以改播放盒子的吧?

网友:
三代是不是配置高了?

网友:
我一直用这个,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7M很难用啊,共享音乐?视频只能跑720P以下,可以改播放盒子的吧?

7m 1080p可以了,12m已经可以对付大部分4k了

网友:
楼主介绍的再明白一些,不太懂,需要学习,谢谢

网友:
家里有玩客云,现在备份相册也不好用了,有点鸡肋

网友:
你用usb3.0的网卡,速度能到20MB,看我贴子。你可以试试

网友:
没玩过,25块,好便宜

网友:
试试12楼的2.0接3.0的千M网卡

网友:
不错,低成本轻nas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玩客云下载倒是方便,但是局域网访问太慢了

楼主:
第一步,刷机
玩客云刷机工具  https://www.aliyundrive.com/s/f6Y7uH1AzZr
刷机包源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hzyitc/armbian-onecloud/releases 注意后缀带Burn的才是直刷包,其他都是USB启动包。
例如:Armbian_23.05.0-trunk_Onecloud_bullseye_edge_6.3.1.img.xz

楼主:
先自制USB公对公先,耗费2个四芯USB线做了一个

拆机
软硬件准备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刷固件了。
首先拆机,准备短接触点,进入板载bios,笔者的机器是1.3版的,所以短接如图所示位置

1.0版短接如下图所示位置

玩客云不通电,USB双工头线,一头连接电脑,一头连接到玩客云靠近hdmi接口的usb接口,这时,电脑打开USB_Burning_Tool烧录工具,点击“文件”-“导入烧录包”选择s805_flash_snail.img后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7M很难用啊,共享音乐?视频只能跑720P以下,可以改播放盒子的吧?

7MB跑一般的4K没问题啊,我的300Mb宽带,上传就50mb也就7MB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