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基于树莓派单片机的24通道100M开源逻辑分析仪(转发)

楼主(2023-07-24):
国外大神的开源作品,有兴趣的坛友可以一起DIY:
https://github.com/gusmanb/logicanalyzer

据说固件也可以刷成下面这个开源项目的:
https://github.com/pico-coder/sigrok-pico

树莓派板子买这种13块包邮的就行,我之前买的时候可以用签到红包,可以去签到页面搜索试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86717958605

立创上有开源的板子可以打:
https://oshwhub.com/wyuxilong/logicanalyzer2eda

如果自己买芯片焊的话可以打这个板子:
https://oshwhub.com/ccc7/rp2040-luo-ji-fen-xi-yi

立创上另一个项目,具体怎么样不知道,看描述貌似有点问题:
https://oshwhub.com/masterguamel ... 0m-luo-ji-fen-xi-y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直接到单片机IO口?没有任何防护,且支持的信号电压范围也限制了

立创开源广场有一个开源的保护板:
https://oshwhub.com/dkj0618/RP2040-luo-ji-fen-xi-yi-bao-hu-k

github开源项目里有开源的保护板支持电平转换的,用的芯片貌似有点贵:
https://github.com/gusmanb/logic ... alyzer/LevelShifter

楼主:
树莓派这块板子据说可玩性很高,可以买一块玩玩,不建议自己买芯片焊,因为凑齐所有零件的费用可能要超过买一块成品板子的费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树莓派这块板子据说可玩性很高,可以买一块玩玩,不建议自己买芯片焊,因为凑齐所有零件的费用可能要超过 ...

不要,现在树莓派价格太高了

网友B:
我有好丽友西瓜派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好丽友西瓜派能做吗

不行,只能做蛋黄派

网友A:
信号直接到单片机IO口?没有任何防护,且支持的信号电压范围也限制了

网友:
现在树莓派价格太高了

网友:
现在的牛人越来越多了,厉害!

网友C:
这玩意跟示波器是不是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跟示波器是不是类似?

不一样,这个只需要分辨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示波器就复杂得多,需要分辨出整个波形

网友:
板子买了一块,13块钱包邮。

网友:
搞一排电阻和TVS做一下保护啊

网友:
没玩过,先记录一下。

网友:
无意从另一贴过来 ,好东西。

网友:
真的呆,明明有 typec 接口的, 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猪小呆啥都能搞

网友:
不错,之前买过一个24M的8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