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己装个车载充电器,提高充电速度

楼主(2023-07-24):
之前买的成品车载充电器,有四年了吧。充电速度太慢,手机充电越充越少。。。。。
自己买了个成品半,装个壳子用,丢在扶手箱,看不到,丑点就丑点。

买的充电板,电源输入电烙铁焊上,避免接触不良

旧的车充,打个孔取电

成品样子,充电速度比以前快多了。

网友:
充电的快慢与有没有快速充电管理模块有关系,有的话比较保险一些,不容易把手机电池充怀孕了。

网友:
最大有100W PD协议C口的,不是充笔记本用5V2A也够用

网友:
车充点烟器接触不好

网友:
有可能是充电线接触不良的问题
其实可以换个快充
配一根好点的线

网友A:
车充有推荐的吗,小米手机用的多,目前5v2A的车充

网友:
直接快冲板多好,可以继续用N年

网友:
什么手机就该用什么充电器,你之前的应该是充电功率太小了阿

网友:
我IQOO的手机,上车充也就QC2.0,不然要买他原装的车充,一百多两百块前,好贵。

楼主:
前面说的对,就是功率小了,直接换了个大功率的,但是买成品又感觉有点贵,就买了个板子,然后接了一根线,充电速度也不用太快,太快的话功率也会很大,不知道对电瓶有没有什么影响。平时还是用原装充电器多,只有在出行应急的时候,或者出去玩的时候才会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充有推荐的吗,小米手机用的多,目前5v2A的车充

小米99那个我用2年了快,在我车上充电都说快,100w最大,笔记本也可以冲

网友:
我直接买的车充,还两口快充接口。速度还行,与家中的充电器还是不能比。

网友:
我直接放个逆变器在车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充有推荐的吗,小米手机用的多,目前5v2A的车充

小米100W的那款车充就可以,有小米私有快充协议,充电速度很快

网友(2024-03-03):
注意用电安全就行

网友:
车充有20W够用了

网友(2024-11-18):
用料、做工很不错。但这不能激活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