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23版的廉價無線充電MC-02A與舊版的拆解對比

楼主(2023-07-24):
這個是最近買的

這是2016年買的

這個是所謂的K9水晶版本的

网友A:
看起来山寨味比较浓啊

网友:
连温度检测都没有

网友B:
线圈直径小的,功率小

网友C:
实际使用效果对比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山寨味比较浓啊

本來就第二大經濟體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直径小的,功率小

是的,科技以縮水為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使用效果对比什么情况?

能用,慢充

网友:
大家都在想着办法省钱呀

网友D:
这个功率比较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率比较小吧

長版本的說有5w,7w,15w

网友:
5W小功率充电器

楼主:
慢充對電池好

网友E:
这个无线充不知道有没有5W?

网友F:
能用的无线充,还是用线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无线充不知道有没有5W?

應該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用的无线充,还是用线充好。

嗯,數據線都壞幾條路,都是說無法識別配件

网友:
外壳大,里面一般

楼主:
嗯綫圈一樣,外殼大的好些,穩固的同時,因爲剛好和蘋果8p差不多,對齊就能完整貼合充電,圓形水晶的那個就容易接觸不良,充不上電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