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小熊和面机

楼主(2023-07-24):
拆机发帖挣家元回血
翻出一个小熊和面机。

标准照

顶视

和面容器下的传动拨叉

按键面板,和面和醒面两种功能

底部带扇热格栅。底部的吸盘很给力。任何光滑表面吸住就很难移动。和面时纹丝不动。

小熊铭牌,验明正身

完了,螺丝是这样的,拆不掉

没关系,有论坛神器!

分离上下

醒面加热的环

原来是几圈发热丝直接不干胶粘的。

控制面板下的电路板,集成块打磨了。

主控制板,可控硅的,没有继电器

背面比较简洁,几个二极管是交流变直流供电机的。

220V的直流电机,几乎没用过几次。电刷崭新。

没看到滚珠,就含油轴承

可控硅BT1控制电机的

BT1型号

BT2是控制醒面加热的

BT2型号

和面减速部分,同步带带动大塑料轮

电机下面的同步轮也是塑料的

观赏完毕

网友:
同步皮带传动,太易损坏,且当玩具

网友:
吸盘太给力,也不太好,时间长了,塑料老化,到时候机器没有取下来,直接 解体了。

网友:
这个也就凑合用用

网友:
吸盘太给力,也不太好

网友:
和面时如果太粘是不是要很大的力,同步带会不会受不了

网友:
拆解的非常仔细  厉害

网友:
小轮通过皮带驱动大轮,相当于自带减速功能,这种皮带在高温工作环境下很容易老化断裂的!

网友:
不知道这面到底能和成啥样?

网友:
这款是直流电机的,我看有些是交流电机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减速版的小熊搅拌机么

网友:
计划性报废设计

网友:
这种就玩具级别吧

网友:
跟小熊搅拌机的电机同一厂家估计也是铜包铝

网友:
额定容量:900g,这个不是太对吧,容量单位哪能用g呢

网友:
质量太差了。

网友:
小熊电器出品

网友A:
1、额定容量:900g,是指面粉的重量还是面粉加水的总重量?
2、能给看看面盆里的搅面棍吗?

网友:
凡集成块打磨的,即使不是山寨厂,也显得格局太小,走不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额定容量:900g,是指面粉的重量还是面粉加水的总重量?
2、能给看看面盆里的搅面棍吗? ...

有一个小纸册页,有各种配比,加里面开机搅拌完事,醒面就是选温热发酵时间。搅拌棍没用两次现在找不到了。搅拌容器内壁有不粘涂层,壁也带瓜楞,盖中间是也有瓜楞样突起,搅拌时面团像一个中间塌陷的多边形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