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个光动能表补光灯(冲电灯)

楼主(2023-07-24):
买了个光动能表。商品介绍说平常的光照就能维持运行,到手后看说明书:

以及警示信息:

南方的太阳,稍不留神就可以把手表烤到60°c以上。还是做个led补光灯吧。
初步设计:
     1、坛友chenppo几年前送了很多1W的LED灯珠,正好用上。4个灯珠并联,光照均匀,跟表盘大小也合适,不浪费又保证照度。
     2、恒流源用TP4056充电模块,1A恒流,每个灯珠250mA,实际功率比额定功率小一些,减少发热,合适。(此处只考虑了4056的恒流功率,忘记了锂电池保护功能,后面细说)
     3、立创铝合金打板,利于散热。
这是电路图,简单,输入接TP4056模块。led串联两个电阻均流。

电路板,尺寸6cm见方,比手表稍大,利于散热(结果还是小了,散热不够)。

板子回来了,开始干。
做好了,有点丑。为啥不把tp4056板一起做在铝基板上?因为没有贴片的TYPE-C座,铝基板装插件要短路。为了省事,省钱,牺牲点颜值

通电,光线不强啊,测一下电流:100mA!测量led两端电压,2.73v。这时才想起tp4056的锂电池低压保护功能:电池电压低于2.9v时,充电电流限制为100mA!改电路吧,好在当初设计中每路led串了两个电阻。拆掉一个,换成硅二极管,提高整体电压,保证tp4056输出端电压高于2.9v。没有贴片的,将就用老封装的吧,焊好再测量,整体工作电流提升到800mA,亮度也上去了。

试一下,几分钟后铝板烫手了,手表温度也很高了,看来散热还是不够。

散热暂时无法提高,只有降低电流了,将tp4056第二脚调流电阻1.22k换成2.2K(下图红圈处)。
再测,电流降到520mA,光照度也有所降低,工作半小时后,铝板温度接近50°c(室温30°c),基本满足要求了。光照度没有设备测量,反正眼睛不敢直视,就这样吧,大不了每周照射几小时

网友:
把电脑上用的小风扇加在上面,散热效果好。

网友:
这个和机械表自动摇表器用途差不多都是给手表“上发条”的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随时可以给光动能补电

网友:
不错,也用上无线充电手表了

网友:
这个光和阳光差远了,白天放阳台就行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不过楼主都打板了,要是把4056模块也画在PCB上就更完美了

网友:
实际上完全不用晒。
Gshocks放在窗边靠漫反射的太阳光,两天就能从电量中M充到高H。
补光用荧光灯比LED效果好。

网友:
由于经常跑步,一直戴佳明运动手表,原来那块卡西欧光动能就扔抽屉。前些天找出来一看早就没电了,当时担心电池会不会挂了,赶紧放到时阳台晒了一天,又充上电了。看来还是要经常拿出来见见光。

网友:
这个发明

网友:
还是放阳台晒一下省事,话说,我的光动能不太准,一个月偏1分钟的样子,现在带卡西欧的10年电子表走时非常准。

网友:
用4056做恒流源这个有创意啊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我觉得还是晒太阳好,要是觉得晒热了搞个小风扇对着手表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