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B50-1168G小天鹅洗衣机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3-07-24):
老家农村外公家的洗衣机,春节时尝试维修,只测量了变压器附近的16V和5V电压正常觉得是后面cpu坏就放弃了,反正还有一台洗衣机备用的。
隔了两个月备用洗衣机也坏了,就买了所谓全新升级板更换,但买的板也是tmd二修板,据老人说也无法正常使用,具体现象老人也描述不清楚。网上很难买到合格的板那就自己尝试修原装板。
除了变压器后面的16V和5V电压,还检测cpu上的5V电压都是正常,然后检测晶振时发现左右两脚压差2V多,正常情况下左右脚压差在0.2V左右。同时检查了下CPU各个脚位的对地阻值没有异常后买了800三脚晶振更换复活。完毕后重新打705硅胶防水。
洗衣机维修重点检查对象:保险丝、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的电压、7805降压、晶振电压和压差、CPU脚位上供电电压、CPU复位电路。

网友A:
晶振按理说不大容易坏啊
U盘上晶振由于经常摔除外

网友:
看起来又多了一个故障点,以后可以参考更换维修

网友B:
非常讨厌这种灌胶的电路板,维修非常麻烦,你这个还好整块电路板海能拿出来,背胶也能清除,最近修一个九阳豆浆机的主板,灌了胶不说,还有个塑料外壳连在电路板底部,看着坏的原件没法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讨厌这种灌胶的电路板,维修非常麻烦,你这个还好整块电路板海能拿出来,背胶也能清除,最近修一个九阳 ...

塑料板挖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讨厌这种灌胶的电路板,维修非常麻烦,你这个还好整块电路板海能拿出来,背胶也能清除,最近修一个九阳 ...

挖呗,就怕挖了换了还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按理说不大容易坏啊
U盘上晶振由于经常摔除外

我也是网上边搜边学,好像洗衣机晶振坏的挺多的。洗衣机脱水时还是有很大的震动的

网友:
下大功夫了

网友:
小天鹅被收购了

网友C:
楼主还是很有维修经验的,知道晶振间电压差是0.2v左右

网友:
按说晶振很少会坏

网友D:
每次都是去实体店买板,有时候卖家都会直接跟我说是二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很有维修经验的,知道晶振间电压差是0.2v左右

现学现卖啊以前也修过一台松下的,当时也换过晶振,但最终原因是电源板,松下电源板比较复杂好几个电压

网友E:
打胶的目的是防水,这种透明胶还好了,还能扣掉,有些黑胶根本没法维修

网友F:
想起当年学修电脑主版本,电源、时钟和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都是去实体店买板,有时候卖家都会直接跟我说是二手板

实体店不贵的起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胶的目的是防水,这种透明胶还好了,还能扣掉,有些黑胶根本没法维修

是   黑胶  灰胶   就是防你维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起当年学修电脑主版本,电源、时钟和复位

那学到大本事了,上修手机、修平板和修电脑,下修电视、空调洗衣机。中间还能修修单片机控制的小东西。
我复位还是没学明白呢

网友:
1996年的小天鹅洗衣机换个离合器抱簧又能愉快地使用了不过是机械定时器。

网友:
果然专业,8M晶振失效导致不工作,这洗衣机,估计也有十多年的历史了,零件坏其实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