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avan老毛子固件成功安装CUPS+小蝴蝶内网穿透实现多打印机远程打印

楼主(2023-07-24):
本次测试的硬件为上图中带TF卡槽的路由器,刷好老毛子固件,内存卡为自己用8G的EMMC闪存焊接的,用它的好处就是体质要比一般的内存卡好的多,足够稳定耐操。
使用场景:
由于经常要帮一个老表发快递,打印机放在我这里,两个人不在一个地方,他要把客人的地址发给我,我再复制到打印平台进行打印,每次给我打印都太麻烦了,随即想到给他弄一个可以远程打印的设备,让他自己在家就可以打印了,其中出货单用的是惠普的激光打印机,快递单用的是热敏打印机,一共两台打印机。
之前用P910ND方案,经常会莫名其妙的打印一些乱码出来,由于太懒,打印机经常不关机,有一天早上起来,打印机自动打印了两百多页乱码,一打快递单白白浪费了,后来在网上查询得知,只要被人恶意扫描这个打印端口,或者是被网络蜘蛛扫描都会触发打印机自动打印乱七八糟的东西,很是闹心,后来尝试用CUPS方案来实现远程打印,所有的问题都影刃而解。

P910nd方案虽然简单易用,但是在远程打印的时候,需要开放打印端口,如果被人恶意扫描端口,就会触发打印机自动打印乱码。
CUPS打印的虽然稍微麻烦,但是配置好只会,就会比较省心:
1,首先CUPS打印就算是被人扫描端口也不会触发打印机打印,比P910ND安全太多。
2,CUPS是可以设置密码的,如果没有密码,别人是无法访问和添加打印机的。
3,只需要开放一个端口,即可实现多个打印机同时远程打印
4,家里宽带没有公网IP,需要用到内网穿透工具来实现远程访问打印机,大部分的内网穿透都限制一个访问端口,
如下图:
内网穿透工具:
最开始用P910ND来远程打印的时候,用过很多网上的免费内网穿透,不够稳定,时不时服务器就关闭了。
以前折腾webdav服务器的时候,我用过ddnsto,虽然便宜,4M只需要26一年,但是每次宽带IP变更都需要重新验证,也不符合懒人操作。
也用过量子互联,价格偏贵,好在很稳定。
最后才换到小蝴蝶内网穿透,已经用了一年多了,价格实惠也稳定。(小蝴蝶官网:www.npsvip.com
如果大家还有比较便宜稳定的内网穿透工具也可以推荐下,先在这里谢谢了。
其实折腾CUPS,在OPENWR上更容易实现,怎奈我手里没有好用的固件,网上的OPENWRT带CUPS的,WiFi都没有老毛子固件的稳定,能跟老毛子固件相媲美的只有潘多拉固件,但是潘多拉固件折腾CUPS也是够呛。
由于他的打印机不需要内网打印,所以打印路由器的防火墙是不需要关闭的,也不需要做端口映射什么的,只需要把盒子联网添加好打印机,设置好内网穿透就行了。

最后总结:
远程打印,能用CUPS,尽量用CUPS,因为它相比9100打印安全太多,尽量也把密码开起来。
能用OPENWRT方案的尽量用OPENWRT的,因为案例较多,安装方便。
喜欢跟我一样用老毛子固件的也可以折腾下试试。
内网穿透,这个没办法说,每个人中意的可能都不一样,但肯定是越便宜越稳定越好,目前我这里用的小蝴蝶内网穿透(小蝴蝶官网:www.npsvip.com),是48一年,限速10M,不限流量,如果抽到折扣券的话,可以八折。
如果大家有更实惠的内网穿透不妨也推荐下。

补充内容 (2023-8-15 12:17):
1,需要外置储存,创建opt空间
2,再执行opkg.sh安装opkg
3,然后再执行 opkg install cups即可安装

网友A:
楼主的固件下载地址可以发一下么?

网友B:
我也觉得尽量用CUPS,比较稳定

网友C:
用Padavan自带的USB打印服务,从来没出过问题,我同学公司用了好几年了,完全无感知...

网友D:
cups没有我的理光mp1810l 打印驱动怎么办?相似型号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adavan自带的USB打印服务,从来没出过问题,我同学公司用了好几年了,完全无感知... ...

你没看重点,亲。

楼主:
引用 网友D:
cups没有我的理光mp1810l 打印驱动怎么办?相似型号也不行

电脑上打印,无需CUPS里面的驱动。电脑上添加打印的时候,跟9100一样,是在电脑上安装驱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脑上打印,无需CUPS里面的驱动。电脑上添加打印的时候,跟9100一样,是在电脑上安装驱动的。 ...

我是在armbian里添加的,好像必须选择性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尽量用CUPS,比较稳定

远程打印,CUPS比9100安心的太多。

网友E:
小蝴蝶内网疯狂发送验证邮件,就像疯了一样,然后报邮箱不存在。
这家的技术感觉有点儿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在armbian里添加的,好像必须选择性型号吧

直接选RAW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蝴蝶内网疯狂发送验证邮件,就像疯了一样,然后报邮箱不存在。
这家的技术感觉有点儿够呛。 ...

我的第一年已经用完了,前两天才又续费,我没遇到过您说的情况。。。 我去问问他们客服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第一年已经用完了,前两天才又续费,我没遇到过您说的情况。。。 我去问问他们客服看看 ...
拼手速完成了绑定QQ邮箱。

我试了一下免费的,和花生壳一样,都穿透不了移动宽带家用内网。

http://free.aeert.com:12166/

路由和光猫网关都设置正常,win7的防火墙也开好了端口规则,本地局域网访问无碍。

穿透不了。

网友:
感谢推荐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拼手速完成了绑定QQ邮箱。

我试了一下免费的,和花生壳一样,都穿透不了移动宽带家用内网。

桥接了一个移动的宽带,照样能穿透啊,难道我桥接的这家是假移动?

http://448f9a7e.free.aeert.com/
离得有点远,网速不太好。将就着测试 吧
以上为临时测试,将于 7月25日零点失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固件下载地址可以发一下么?

肯定是商业性质,楼主花重金。。。。

网友:
改天试试楼主说的小蝴蝶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商业性质,楼主花重金。。。。

我说大家的注意力不应该是在CUPS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