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西门子烤箱的控制板…

楼主(2023-07-24):
一开始以为是VFD…谁知道居然是段码屏…

网友:
VFD的屏都几瓦功率了

网友A:
好像主控芯片也出问题了,不会是烤熟了吧

网友:
啥故障?芯片的一角是烧了吗?

网友B:
芯片炸了,没啥修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主控芯片也出问题了,不会是烤熟了吧

光线问题,防水胶…

网友C:
芯片炸了,没有修的了,很可能是单片机,那更是玩完。

网友:
想办法点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炸了,没有修的了,很可能是单片机,那更是玩完。

是单片机,有固化 程序

网友:
加电点亮看看是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炸了,没啥修的意义了

光线问题,芯片完好的…

网友:
IC炸啦!不好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