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ABS塑料怎么粘?

楼主(2023-07-24):
开裂的地球仪是ABS塑料做的,请问用什么胶水粘?

网友:
百得胶, 氯仿, 丙酮都可

网友:
哥俩好之类的,要在不重要的地方试试能不能粘上,有些塑料 哥俩好 不粘。那些液体的溶剂型的 不建议用,万一整多了,顺地球仪流淌那么一下,球球 就废了。。不过还是要看 是球坏了,还是 支架坏了。。

网友:
氯仿融化粘起来

网友A:
这东西不贵吧?有必要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贵吧?有必要修吗?

让小孩有修旧利废的习惯,也算增加课外知识

网友B:
如果确定是ABS塑料,建议用双组分的环氧树脂来粘。
如果确定是ABS塑料,溶剂型的胶是粘不牢的,

网友:
abs专用胶水

网友:
小孩少接触有机溶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是ABS塑料,建议用双组分的环氧树脂来粘。
如果确定是ABS塑料,溶剂型的胶是粘不牢的, ...

那你是用挥发快的,用挥发慢的加ABS粉末调和就会结实了。

网友:
街里卖水管的地方都有粘PVC管的PVC胶水,好用着呢

网友:
有亚克力胶水 就可以粘接 A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