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进水手机如何处置

楼主(2023-07-24):
红米note11 8+256 进水不能开机,连充电口有1.8W功率,主板腐蚀严重,不清楚屏幕是否可用。电池3.8V电压。

进水严重,透心凉说的就是这货

补充内容 (2023-7-31 13:24):
2023.7.31
最后海鲜市场130包顺丰出了,小面换火锅,圆满了

网友:
扔了换新机啊

网友:
没试试松香大法吗?

网友:
起码得先清洗,再充电啊。

网友:
再充电等放烟花。
也没什么能用的了。换盆

网友:
腐蚀严重了,先拆主板,用酒精或者香蕉水清洗,电池测量下看有没有电,没有激活,在清洗好测试主板有没有问题,在屏幕,不过看情况,问题大

网友:
拆开屏蔽罩超声波清洗去除电解质,再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这个自己应该搞不定,还是找手机店维修吧

网友:
进水了应该还是先清洗吧

网友:
用热水清洗一下,如果时间太久还是算了

网友:
可以找专业维修看看

网友:
进水时间短吹干问题不大,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抠电池 包上卫生纸 塞米袋子里
大米暴晒 干透

进水不抠电池 还敢插电

网友:
万不可解
可以油炸去水
油温要控制在180度 左右
电池 勾芡 最好用木薯粉

网友:
去掉电池,主板用酒精清洗一下,如果好了就能用,不好大概率换新手机了。

网友:
开进水时还好处理,时间长了板子腐蚀基本报废。

网友:
屏幕里云雾缭绕

网友:
有可以换新机了

网友:
进水腐蚀严重只有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