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WM驱动场效应管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2023-07-24):
在淘宝上买了个PWM控制器,想控制这个场效应管,场效应管型号是IRFR150N
现在不能控制,接通就是最大,想问一下,这种对频率有要求吗,应该用什么样的能正常驱动呢

网友:
PWM控制器是控制占空比,不直接控制电流,直接调节大小选可控硅调节器

网友:
PWM,好像驱动场效应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