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首拆韶音(SHOKZ)OpenRun Pro骨传导蓝牙耳机S810

楼主(2023-07-24):
开车无意中压了一个物件,下车捡起发现是蓝牙耳机,回家上网一查发现把价值1298元的韶音(SHOKZ)OpenRun Pro骨传导蓝牙耳机S810运动无线挂耳式跑步骑行专用 EK橙限量版报废了

哪怕稍微偏一点点,它也不会命丧黄泉,与网上商城一对比,把骨传导专用的耳机和耳麦全压碎了,只留了控制主板电路和电池,不知道还有什么用途

上一些拆除橙色外皮后和网上商城介绍产品的图,看看这个1298元的韶音(SHOKZ)OpenRun Pro骨传导蓝牙耳机S810运动无线挂耳式跑步骑行专用 EK橙的模样

网友:
很贵 重 的耳机

网友A:
值钱的件全碎了,剩下的都是不值钱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钱的件全碎了,剩下的都是不值钱的了

钛金属圈也很值钱,还保持完好

楼主:
还真没有戴过这么贵的耳机

网友:
就说你怎么陪失主吧?呸!赔失主

网友:
关键的骨传导机芯没了?

网友B:
同事说效果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钛金属圈也很值钱,还保持完好

钛金属圈值1200,其余98

网友:
好贵的耳机,有点不舍得买。。。。

网友:
替耳机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事说效果很差

目前的确是无法体验了

网友:
骑车群里有几个带的这个,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也不好意思叫拿来试一下。

网友:
如果让我自己掏钱买,会先考虑三天,然后选择放弃。

网友:
这种是擦边的骨传导,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小扬声器,现在有的产品接受用户批评,把宣传口径改成了”空气传导“耳机了

网友:
骨传导,不是主打音质

网友:
剩下的残件,可以做了蓝牙接收器

网友:
韶音有真正的骨传导耳机,在机场试听过,那真的是迷恋上了。后来我在网上撸过这种,但不是韶音的,也是真骨传导。对比方法就是用小手指塞进耳道里,如果还能听到没改变的声音,那就是真骨传导,如果听不到或者很大变化,那就假的。骑车,走路,坐车都没问题,耳机里的音乐和外界声音都无损传入耳膜。看到前段时间有大神将骨传导耳机改成听神经未受伤的人的助听器,应该有很好的作用。

网友:
小电池上印这么多字,挺正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