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元买的720瓦电源改71v10a可调电源完工。

楼主(2023-07-24):
28元买的编程电源,720瓦。

买了后在买家评价里面学习了好几天。买了多圈电位器。改装成功。

网友A:
散热风扇拆了,散热咋办

网友:
超低成本的享受。

网友:
楼主厉害。,。。
   图纸都改好了

网友:
这是高手这个厉害

网友:
大佬啊,资料能分享一份吗,能照着改么。。。

网友:
发一下车吧

网友:
29的早卖完了,只剩下55的了

网友:
这个挺便宜的,有车没

网友:
老万的,自己淘宝搜一下

网友B:
挺漂亮的,旋钮上方是装开关吗?

网友C:
图纸上最大的那个芯片是单片机吧?

网友:
简单,清爽,改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风扇拆了,散热咋办

风扇要移植都后面,还要加个品字电源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漂亮的,旋钮上方是装开关吗?

对的,准备吧加一个电源开关,屁股装风扇和品字插座

网友:
我也买了二个还没动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上最大的那个芯片是单片机吧?

那个是lm324,比较器,控制电压和电流。

单片机在另外一面,拆了,不需要

借用评价里面别人的高清大图,这个是控制小板的高清大图。

单片机主要是有固定程序吧,有一些延迟风扇调压调流等,通过通讯接口和程序。
改成手动,完全不需要单片机。

只需要lm324就可以。其他都是多余的。

网友:
能达到标称功率吗?

网友:
改的真漂亮,电源有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