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256G的PS2251-08翻车了,结果测试速度跟大家不一样

楼主(2023-07-24):
买了4个256G,结果测试速度跟大家不一样,我这是翻车了吗

网友A:
不是同一环境测试速度会有差异吧

网友:
这是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同一环境测试速度会有差异吧

会有差异,但不至于这么大吧

楼主:
小黄鱼,就一家在卖

网友B:
我买了两个64G的,在自家电脑上测试(不是原生USB3.0)也没有那么高读167写83.

网友:
win10快,win7慢

楼主:
原来是系统问题啊,等会儿回家用win1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两个64G的,在自家电脑上测试(不是原生USB3.0)也没有那么高读167写83. ...

那你电脑比我更差,我64的也能写100多

网友C:
好像是4个256G的要180元,平均45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4个256G的要180元,平均45元一个

想啥呢,45一个成本都不够

网友D:
正常速度多少的
我印象里好像也就是70左右吧?

网友:
系统影响没那么大吧?我在win7下从机械硬盘复制文件也有100兆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速度多少的
我印象里好像也就是70左右吧?

卖家测的是140,坛友测的是200

网友E:
这个TLC也有缓内缓外 缓内300 缓外就你这个速度。

网友F:
颗粒型号拍一下照片,电脑配置截图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TLC也有缓内缓外 缓内300 缓外就你这个速度。

urwtest测的是全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颗粒型号拍一下照片,电脑配置截图也看看

颗粒型号不都一样的吗1V23,换了台电脑,读能到300多,写入还是只有70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颗粒型号不都一样的吗1V23,换了台电脑,读能到300多,写入还是只有70多

256G的有1DFL这个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256G的有1DFL这个速度快

原来是这样,那果真翻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