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这种USB电压电流表中的16脚IC可能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07-24):
这种USB电压电流表中的16脚IC, 负责USB电压电流ADC转换并驱动数码管显示,但厂家把芯片的型号擦了,这种芯片有可能是什么单片机呢?

网友A:
随便哪种单片机都可以。管脚电源地,ADC口,显示驱动的IO口位置对上就可以了。这种精度很差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个单片机,有程序就不能随便换吧

网友:
就是单片机

网友:
也算是单片机吧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表,没有程序,找到单片机也没用啊!

网友:
这种表已经卷到极致了,之前还会用flash或者mtp的mcu来做,现在都是otp的了.
国产这类芯片还是挺多的,就是开发工具和片子都要找公司或者代理拿才行.

网友:
单片机里面的程序才是关键

网友B:
这样的单片机把,ADC用内部0.5V参考,12位分辨率,分辨率还不够的话,还有内部运放,先放大个10~80倍,再给ADC

网友:
这种专用的单片机,写程序也很简单,就是要求精度高的话时钟采样要多几次对比

网友:
应该是单片机,没有程序也白扯

网友:
8051就够用了

网友:
坏了,基本没有修的必要,红包加特,好一点的才十来块钱

网友:
这个只能看个大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哪种单片机都可以。管脚电源地,ADC口,显示驱动的IO口位置对上就可以了。这种精度很差的。 ...

精度肯定一般,数据只作参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单片机把,ADC用内部0.5V参考,12位分辨率,分辨率还不够的话,还有内部运放,先放大个10~80倍,再 ...

看起来还不错,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单片机把,ADC用内部0.5V参考,12位分辨率,分辨率还不够的话,还有内部运放,先放大个10~80倍,再 ...

辉芒微的芯片不贵,但下载器贵得令人吃惊,赛元的仿真器都降价了,辉芒微怎么还无动于衷

网友:
单片机是肯定的,没有程序就算找到单片机型号也没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还不错,贵不?

12位ADC还带运放的1元左右,FT61ec22A这种10位ADC的,4毛左右,还可以给你烧好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辉芒微人芯片不贵,但下载器贵得令人吃惊,赛元的仿真器都降价了,辉芒微怎么还无动于衷 ...

下载器贵就算了,还只能存一个程序,产品太多了就经常要程序弄来弄去。都买了二三十个烧写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