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小白也能配钥匙,很简单有锉刀就行!修配老式门锁。

楼主(2023-07-24):
多年前得到三把老式门锁,据说是从民国时期的老公寓楼里拆下来,原来的钥匙已遗失了,刚好最近又得到了一些老的钥匙。动手看下能否配上。
这种老锁,用料倒是十分厚道,实心把手,厚铸铁锁芯。只是防盗性能就一言难尽了。

配钥匙的过程很简单!只要把弹片的齿牙会与钥匙齿缝相吻合,使得弹片都达到正确的高度就行了。

当正确的钥匙插入锁芯并旋转时,就会释放锁芯,使锁具打开

网友:
这锁有点年头了!

网友:
算古董锁了吧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钥匙锁内部的结构

网友:
这锁历尽沧桑, 钥匙坯都不好找

网友:
小偷见了都懵逼:我是穿越了吗?手头带的工具一个用不上

网友:
用作户内房间锁挺好的,古色古香。

网友:
这个钥匙在有些市场上还有,都宕老物件,  原时代的和后仿制的差距巨大。。。

网友:
看起来挺厚实的现在新出的锁用料越来越差了。

网友:
打磨抛光电镀,按室内门

网友:
这种钥匙是简单,可见防盗技术的进步还是有的

网友:
看到这张图钥匙插入状态,脑海顿时浮现美剧监狱开锁的画面!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锁

网友:
这种老物件看着很有年代感,好好保存,如果坏了应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处理,千万别打磨喷漆。

网友:
第一次见一个齿的钥匙,我前昨天手工改了两把月牙形的钥匙,电磨加卡齿,不够高的用焊锡补

网友:
不愧是民国的,都有包浆了。这种钥匙不叫钥匙,叫锁耙子

网友:
不错呢,需要3个弹片都合齿才能开锁,还是钥匙开钥匙锁,不会风刮关门锁门外,远比那些一把钥匙开所有锁好的多。

网友:
厉害了!这也能弄

网友:
这东西值得喷砂上漆然后修复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