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几年前购买的骐源牌M5镍氢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07-24):
买这个充电器的初衷就是用来给万用表的9v镍氢电池充电的,更关键的是价格好像是八块九还送两节7号电池,感觉不是太贵就买来了。不久后发现充没电的9v电池太太慢了,要14个小时,没什么事打开看看做工怎样,有空也学论坛大神改造个充电器玩玩。外壳轮廓还算好看,可折叠插头也是常见充电器必备的,打开外壳一瞧,我的天,变压器降压电路,和我十几年前买的充奥迪双钻的电池的充电器一模一样,我说怎么充完电电池那么热,敢情是这回事!失望,以后买充电器还是不要贪便宜了,唯一能给我慰藉的就是这充电器不挑电池,电压太低的电池不会距充,留着和智能充电器搭配用也行。。。。

网友:
低价充电器都是傻充。二极管电阻。
当年紫米usb镍氢充电才给低价带来了智能充,松下三洋的USB充电器贵死了

网友:
以前也买过这个牌子的套装,充电器➕5号➕7号,充电器早不晓得扔哪里了,电池还能用

网友:
傻充一个,好处是不挑电池。

网友:
傻充配个定时插座

网友:
DIY,修改一下限流电阻,可以增大充电电流,变压器容量足够啦。

网友:
最简单的最不容易坏

网友:
变压器不会铝吧

网友:
这个就是注意不要长时间充着,差不多拔掉也将就着能用

网友:
这个可以激活电池?

网友:
看过论坛大神一个说法,正负极其实会掺点相反的原料,小电流的话镍氢一般不会过充,充满了后多余的电流会转化为热量耗散掉。

网友:
他这个外观,不拆也知道没料

网友:
至少不挑电池   配个定时器  好用到爆

网友:
这个坏了好修,多备点电池

网友:
这充电器不挑电池,就是一傻充

网友:
小电流充电的傻充,不嫌充电慢,还可以用用。

网友:
9V电池拆开看看啥样?起源的可充电电池。

网友:
看做工还行,激活饿死电池的利器,

网友:
这种用变压器的充电器现在很少见了,只要变压器不坏一般都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