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求助奥迪Q5、A4L8.8寸安卓导航接口定义,26针,26pin

楼主(2023-07-24):
咸鱼淘的8.8寸导航-奥迪Q5、A4L,已测的几个针脚定义,其他暂时未知。此导航可能关联的品牌有迈瑞威、五州行。有知道此导航接口的定义图可以分享吗?感激不禁!其他接口的也行!

网友:
估计不是什么专用机而是通用的,只不过是适配了奥迪的插头。网上搜一下奥迪车机,有可能搜得到针脚图。

网友:
实在不行了可以拆开跑一下电路图,然后把自己用的针脚找出来就行了

网友:
拆开看下,不过车机一般都比较复杂,估计有些跑线路也跑不出来。

楼主:
经过摸索又测得几个针脚

网友:
看着不像原车的

网友:
有这几个基本可以用了

网友A:
拆开看看,感觉这个只是屏幕,或者只带系统,不带功放部分?

网友(2023-08-23):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感觉这个只是屏幕,或者只带系统,不带功放部分?

很多安卓通用导航的主板就是很小的。一点点。核心板都是现成的。

网友(2025-04-10):
我有一个一样的,刚测好接口,还需要就pm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