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德图405 热线风速仪 拆解

楼主(2023-07-24):
(图片)

网友:
什么原理

网友:
这壳子+屏,正好改成晶体管测试仪。

网友:
没看明白,应该是出口专供的

网友:
洞洞里那跟头发丝是干嘛的

网友:
做工真不错啊

网友A:
比头发丝要细的多的就是所谓的热线,中间一小点的就是热敏电阻,测量原理就是给热敏电阻施加电流,热敏电阻产生热量,如果有风吹过,热量被带走,阻值发生改变,风速不同带走的热量不同,阻值变化就不同,这样利用阻值变化就可以测量风速了。

网友:
测风速,用在哪 里的?

网友:
风越大感觉越冷。。。那根丝加热,看它的电阻就知道风速了。

汽车发动机的空气流量计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
这东西还是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
据说这种比风轮的准确。

网友:
msp430做主控啊

网友:
看着不 错,头回见,逛论坛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头发丝要细的多的就是所谓的热线,中间一小点的就是热敏电阻,测量原理就是给热敏电阻施加电流,热敏电阻 ...

下面大的是温度补偿的热敏电阻吗?

楼主:
头发丝中间的芝麻粒是测风速 的传感器  ,旁边的米粒大的是测温度的

网友:
这东西不多见,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据说精度比叶轮式高很多,可以测量快速变化气流,微小流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