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2400 4.3 能当电焊机用吗?

楼主(2023-07-24):
如题 改60v 50a的方案 求解答!

网友:
不可以,会保护。

网友:
电流还是小了,电压高了。

网友:
小焊条,能烧

网友:
直径1.6㎜应该能用

网友:
会不会直接就保护了啊

网友:
要注意安全

网友:
焊机电压40-60V左右.
200焊机,意思就是:电流200A
250焊机:电流250A
350焊机:电流350A
虽然说是峰值电流.

这个50A,貌似连门都摸不到.
当然250焊机,也可以吧电流调整到50A,但是这个焊机是不会保护的.
电源,50A立马就保护了.不但电流不够,而且保护太灵敏,不能用.

而且焊机才几个钱,一个山寨200焊机,也就100以内,优惠的时候60大洋,貌似
你这个东西,就算改恒流,能用,你这个得多少钱.万一烧了,哭.